提问液晶闪屏问题

楼主(2017-11-15):
电脑液晶屏突然闪屏,一黑一亮,黑的彻底,亮起来的话不是很亮,但能看清楚显示内容,都一闪而过,很快的闪烁。打开发现电源板由贴片裂开,自己瞎捣鼓没有用,把坏的贴片去除情况一样。后来带电操作,碰了一个小元件,啪的一声,一点都不会亮了。现在可以确定是电源板坏了吗?啪的一下会弄坏液晶屏幕吗?谢谢回答。。。

楼主:
背光灯有坏的,是说液晶屏还是有问题吗

网友:
液晶屏归液晶屏,背光归背光,背光在液晶屏背面,拆时小心点,你这样的问题,怕要灯板和驱动板一起换了

网友:
估计是背光驱动板坏了,网上买个新的换上就行,型号都差不多。千万不要带电操作,高压太危险了!另外也可以直接买液晶屏led改装套件,也非常不错。

网友:
屏不会坏的,直接买个一样的板子也要不了多少钱?直接装上就可以了,不会修千万不要改动什么,以免损伤扩大。

网友:
背光坏了一般是一次点灯不亮就不再点了,反复闪多数是电源板问题,你换个代用电源板试试,宝上十几块一个,很便宜

网友:
应该是灯条坏了

网友:
电源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电源板的问题,在说也没有说明是ED  还是CD的屏

楼主:
电源板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

楼主:
想改多功能电视机板,19寸,可能意义不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