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没有懂得笔记本电脑装系统的老哥,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7-11-15):
如题,一台惠普牌高档笔记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想重装系统只能用厂商提供的0em版Win8系统来装,如果想用其他到系统盘重装装到一半就会蓝屏,但是用0em版就不会,现在机主觉得那个系统用着不方便想换成WIN7或者xp,这个设置有办法破解吗

网友A:
把硬盘重新回收分区,去掉所有隐藏分区

网友:
用硬盘分区大师,先把整个硬盘转换一下,再重新分区才可以,必须备份好机主的重要文件,具体的硬盘系统我一会儿补充,脑子记不住,我也得搜索一下
要将GPT格式分区表转换为MBR格式
具体介绍在这里http://baike.baidu.com/l/LBoK7yRf?bk_share=copy

网友B:
戴尔I7的我搞过,和楼主所说的一样,也是0em版Win8,说白了就是品牌商在硬盘上一前一后搞几个隐藏分区,格式也和普通的不同,是GPT格式不是MBR格式,,想方设法让你装不了别的系统,一怒之下,我把硬盘拆下来,装在台机上用DISK工具彻底清理所有扇区数据,删除所有分区,彻底格式化,再转换成MBR格式,再装回本子里用U盘装了WIN7,速度再也不慢了不卡了,现在任务管理器里再也没有戴尔名目繁多的隐藏进程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格式硬盘,重新分区可解决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硬盘要重新分区       格式化

网友:
楼上的都对,最简单方法就是用启动盘里面的 一键分4个区,然后一键安装系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重新回收分区,去掉所有隐藏分区

说说具体方法好吗,许多品牌笔记本都有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戴尔I7的我搞过,和楼主所说的一样,也是0em版Win8,说白了就是品牌商在硬盘上一前一后搞几个隐藏分区,格 ...

一怒之下,我把硬盘拆下来,装在台机上用DISK工具彻底清理所有扇区数据,删除所有分区,彻底格式化,再转换成MBR格式,再装回本子里用U盘装了WIN7,速度再也不慢了不卡了,现在任务管理器里再也没有戴尔名目繁多的隐藏进程了。

不拆硬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怒之下,我把硬盘拆下来,装在台机上用DISK工具彻底清理所有扇区数据,删除所有分区,彻底格式化,再转 ...

最开始我是不拆硬盘搞得,BIOS里全英文,估计对硬盘有多重保护,实在搞不定,把硬盘拆下来目的是想复制台机WIN10系统,但是也搞不定,只好彻底格式化删除分区删除扇区,然后就在台机上改了格式,误打误撞就搞定了,真是无聊透顶,硬盘的头几个扇区和尾几个扇区都是他的隐藏分区,根本无法引导安装

网友:
直接格式化不行吗

网友D:
装个winpe,进pe里用diskgen之类的软件可以去除隐藏分区,充新分区等,不过此类操作都是会删除数据的,请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格式化根本就不行,隐藏的分区一样还是存在,除非搞低级格式化。还是拆硬盘实在快速。

感觉到非常困惑,不是一般的困惑,难道非得拆下硬盘到另一台电脑上才能搞定,自古华山一条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装个winpe,进pe里用diskgen之类的软件可以去除隐藏分区,充新分区等,不过此类操作都是会删除数据的,请慎 ...

装个winpe,进pe里用diskgen之类的软件可以去除隐藏分区

这个方法你试过,完全可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装个winpe,进pe里用diskgen之类的软件可以去除隐藏分区

就算diskgen删除不掉隐藏分区,也可以用命令提示符删除,敲几个键盘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就算diskgen删除不掉隐藏分区,也可以用命令提示符删除,敲几个键盘就行了

diskgen能不能删除隐藏分区,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是电脑软件菜鸟。

可以用命令提示符删除,敲几个键盘就行了

命令提示符删除,可以指教一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iskgen能不能删除隐藏分区,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是电脑软件菜鸟。

请移步这个网址https://jingyan.baidu.com/album/ ... a13.html?picindex=3
或者http://jingyan.baidu.com/album/a ... a13.html?picindex=3
或者百度搜索“删除硬盘隐藏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移步这个网址https://jingyan.baidu.com/album/a3a3f811eef3268da2eb8a13.html?picindex=3
或者http:/ ...

十分感谢,及时雨宋公明。

网友:
学习了,品牌的机子就是一堆没用的东西,还有泄漏隐私的风险

网友(2018-03-03):
有光驱的,用windows装机CD,进PE 删除分区,没光驱的,找个U盘装个PE系统,用U盘引导,进PE系统,运行diskgen,我一般习惯把所有的分区全部删除,然后重新分配硬盘,再安装系统,Win8以上的好像得改一下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