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串出松香味儿。。。。

楼主(2017-11-15):
絃乐明显,这个是中频过剩?箱子低频弹性好,力量差。中频靓,高频还算细

高音是一阶3.3UF,中音是两阶22UF+0.8空芯电感并联4.7UF,低音硬接的。电容3.3和4.7是MKP10,22是MKS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听出水电、火电、风电、核电和太阳能。

这样说就没啥意思了,但凡一说到音响,就可以用这种话怼,谁也跟你谈不到一起的。因为你要买几百块的音响,我也可以这样怼你:我就听手机,难道你几百块的音响可以听出水电、火电、风电、核电和太阳能???

网友B:
不合适,中,高音为并联在低音上,低音,中音同时播中音频段,则中音过;
部分高音功率消耗在低音上,则高音不足;
当中音量达适宜声压时,低音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合适,中,高音为并联在低音上,低音,中音同时播中音频段,则中音过;
部分高音功率消耗在低音上,则高 ...

理解你的话,也赞同。但尝试过,用0.7的电感串在低音上,声音出来感觉低音是发团,怎么解释这个,好像成坨,没有硬接的清楚还富有弹性,或许这个低音单元本来就太多松,再下潜的话,有点过了那种

网友:
看标题,以为烧容松香

网友C:
请教:
什么叫松香味???

网友D:
太专业了,哥们玩音响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专业了,哥们玩音响的高手

摆弄家里多年不用的廉价箱,怎么就成高手了,没事多动手,才是乐趣,哪怕弄得不好,那也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什么叫松香味???

中频有点过靓,感觉上能听见小提琴弦上摸了松香,形容而已。归根结底,这箱子还是低音喇叭波型弹片太松,直接还可以,再接电感之后,喇叭音质就不好了

网友E:
能听出小提琴和二胡的松香味,能听出弦乐的上弓和去弓,。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能听出小提琴和二胡的松香味,能听出弦乐的上弓和去弓,。

能听出水电、火电、风电、核电和太阳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就没啥意思了,但凡一说到音响,就可以用这种话怼,谁也跟你谈不到一起的。因为你要买几百块的音响 ...

理想的音箱应该是真实还原声音本来的面目。某个频段有提升其实是对声音的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什么叫松香味???

是指小提琴的效果,感觉到,弓与弦的磨 擦 ,说明不失真,有现场感。

网友C:
我曾经学习拉过小提琴3年
学习拉二胡一年
4年时间里没有体会到什么叫松香味
。。。。。。

网友:
松香味就是原味

网友:
原来是拉琴发出的松香味,不是焊锡时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想的音箱应该是真实还原声音本来的面目。某个频段有提升其实是对声音的污染

理想的音箱应该是真实还原声音本来的面目,你听到的比原声还好听的声音那一定是失真。

网友F:
所谓松香味就是指琴弦和弓磨擦出的微细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学习拉过小提琴3年
学习拉二胡一年
4年时间里没有体会到什么叫松香味

弓弦涂松香和不涂松香的区别?
戴维德森与吕思清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谓松香味就是指琴弦和弓磨擦出的微细声音,

不完全对。
弓弦涂松香后摩擦不同,首先会使琴弦震动变强,细节音量加强;谐波增强;所以音色变化;
尤其二胡高音不足,所以比提琴更明显,所以二胡松香是必备品。
提琴由于结构不同,弓弦上松香难以保持,会使较长乐曲前后音色不同,中高档提琴靠自身,所以一般不太用;用了音色也是会有变化的。
当然对于锯琴的来说********

网友:
松香气味是否对身体有害?我的工作经常要接触松香的气味,应该怎么避免?
A28320279111级分类:健康知识被浏览281次2013.03.30
我的工作是要煺猪毛,必须用到松香,要把松香加热,就是气味太呛,加热过的松香气味对身体是否有害?怎么能避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er5tyui
采纳率:46%11级2013.03.30
有害气体,不过不是那么严重,偶尔闻闻无关紧要,天天闻那就要注意了。就好像厨师闻油烟一样的,时间长了当然对身体不好了。建议可能的话戴口罩工作,有种防毒口罩,虽然不舒服,但对身体很好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你在上风头操作,这样烟雾就飘走了。假设在车间里没有风的话,可以人为的弄个小风扇,制造点小环境。

网友:
可以串联,我就是将俩小全频并联后串接低音喇叭的,低音喇叭上接个3.3uf分频电容,别说松香味,连歌手嘴唇皮的质感都很好

网友:
我的听的不明显。

楼主:
明显不明显跟人的感觉有关,跟发声单元的解析度有关,跟分频的设置有关。听絃乐和人声,我就觉得中音偏高部分加重一点点更好听,当然原汁原味才是大多数人的追求,明显大部分人的能力不能达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重现录音现场的声音。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不明显跟人的感觉有关,跟发声单元的解析度有关,跟分频的设置有关。听絃乐和人声,我就觉得中音偏高 ...

一般级的功放机出不了所谓的松松香味吧,通常DlY的音箱出现这种现象应该分频器未调好,可能缺中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