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怎么用过的CRT电视出了点小问题,扔掉可惜

楼主(2017-11-15):
  2009年买的21寸长虹电视,没怎么用过,最近是隔几年开机一次,看看状况如何。近日发现遥控器要离得非常近,电视才能有反应。用的满电的电池,电池盒接触点、遥控器发射与电视接收头都用酒精擦过,无改善。用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跟电视遥控器对码学习成功后,机顶盒遥控器无法操控电视,离得近也不行,估计用万能遥控器也不行。现怀疑不是遥控器问题,而是电视红外接收端故障,根据网上的说法,用放大镜置于接收端,也并没能放大信号,遥控无效。
  看到网上有卖同款长虹遥控器的,按键分布完全一致,加运费17元。如果是电视红外接收端故障,那买了新遥控器也没用。这台电视收废品的只出价20元收购。机器很新,无其他故障,如果遥控问题解决了,还是可以作为第二台电视偶尔看一看有线电视的。但通过按机身按键来操作则实在是不方便,那样的话不如处理掉算了。
  过去听说过,电视维修只要一开机盖,就得收一百元,不修的话,也要收几十元上门费,那样就太不划算。不知道诸位朋友是否可以凭借经验判断一下,是遥控器问题还是电视接收端故障,是买新遥控器再试试呢,或修或扔,给个意见吧。

补充内容 (2017-11-21 19:25):
多谢大家的热心相助!问题已解决。从网上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遥控器,使用恢复正常了,看来是旧遥控器出问题了,在手机摄像模式下观察遥控器红外光,新遥控器发的光很亮,而旧遥控器前两天发光就很暗,目前则已经没有光发出了。

网友:
换一个接受头就可以了

网友A:
手机打到摄像功能  拿原机的遥控器按键  手机可以看到灯闪烁的  就可以证明你原机的遥控器是好的
可以拆开遥控器补焊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
上门服务是 有上门费用了。

你直接拿到维修店去维修一般就几十元而已。

网友: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技术基础了

网友:
不一定要换原机的遥控接收头,随便找一个接收头按照对应的脚位连接就可以,3个脚分别是地、+5V、遥控信号输出端。

网友:
这个首先要区分一下是接收头的问题,还是机器CPU的问题。如果电视机面板上的按键能正常操作,就可以断定是前者的问题。CRT接收头只要电压相符,基本都是通用的,拆个旧机上的,或上某宝买一个就成,很简单的事。

网友:
接收头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打到摄像功能  拿原机的遥控器按键  手机可以看到灯闪烁的  就可以证明你原机的遥控器是好的
可以拆开 ...

按遥控器时,在手机里确实能看到灯光有闪烁,但按很多次就偶尔闪一次。遥控器在很近距离对着电视机操作时,比如不停按音量增加键,增加的格数也要低于按下去的次数。这是不是意味着遥控器本身出了点问题。这样的话,我买个新遥控器就可以了。但也有表明可能是电视机接收头故障的证据,比如用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跟电视遥控器对码学习成功后,机顶盒遥控器无法操控电视。

网友B:
用万能遥控器试一下就可以辨别了。只是你没有,遗憾!

网友:
只能先换遥控器,不行再换接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能遥控器试一下就可以辨别了。只是你没有,遗憾!

带学习键的机顶盒遥控器跟万能遥控器性质应该一样吧,用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跟电视遥控器对码学习成功后,机顶盒遥控器无法操控电视,离得近也不行,估计用万能遥控器也不行。这一点可能表明是接收头出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学习键的机顶盒遥控器跟万能遥控器性质应该一样吧,用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跟电视遥控器对码学习成功后, ...

如果你原来的遥控器有问题,不就又一样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原来的遥控器有问题,不就又一样现象了。

原装遥控器可以很近距离遥控,而机顶盒遥控器对码学习成功后,则完全不能遥控电视。按道理说,应该至少也一样可以近距离遥控,不能,说明接受头有问题。呵呵,不过现在看来,恐怕很难推断究竟是哪里坏了吧。

网友:
判断接收头好坏可以把接收头拆下来,单独接5伏电源,用万用表直流5伏档连接接收头输出端和地,用好的遥控器照射接收头,如果表针抖动接收头就是好的。可能是接收头的相关电路或cpu有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遥控接收部位脏堵了,擦干净就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收头灰尘多了。另外也可洗洗清洁接收头到控制芯片的电路走线,排除漏电故障。

网友:
换个晶振,455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朋友,离我近帮你看看~~~~~~~~

非常感谢老兄的热心,我从网上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遥控器,现在使用恢复正常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相助!问题已解决。从网上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遥控器,使用恢复正常了,看来是旧遥控器出问题了,在手机摄像模式下观察遥控器红外光,新遥控器发的光很亮,而旧遥控器前两天发光就很暗,目前则已经没有光发出了。

网友:
这种情况遥控器和接收头要分别排除

网友:
接收头和遥控器都有可能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