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事:怎么从功放里面取个12V的电

楼主(2017-11-15):
我把麦博的小功放接个爱华的老CD机 用来听歌,但是爱华没有专门的电源,是引出线来,用个12V电源,夹子夹着听,每次听插功放电源 还要插这个电源,比较麻烦,就从功放里引出12V,然后接上CD引线。问题来了,现在只要功放一开机,就有特大的交流声,CD可以放,就是难以接受的嗡嗡声。我还得改回去,要不没法听。问下,这个取12V的电  要从什么位置取呢?我换过两次位置,都不行。一次从滤波大电容后面取,不行,又从线路里测出来的地方,接出来,还是不行。

网友:
不如做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从功放里接出来的负极选择的位置不对,电源负极和CD至功放信号的屏蔽负极形成环路

信号线试试让屏蔽层只在功放一端接地,CD端只接芯线

楼主:
您一说,我明白点了,攻放的接地端是+的,CD的是-的,通了电,一插信号线,信号线的接地端和攻防的,不一致

网友:
你不如给cd单独供电。

网友:
找个旧碟机的电源板,加到里面就可以了,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一说,我明白点了,攻放的接地端是+的,CD的是-的,通了电,一插信号线,信号线的接地端和攻防的,不一致

功放的地不应该是正、应该也是负极,难道你的功放是PNP型功率管OTL输出吗?现在的功放大多是OCL双电源供电的,你取正电源、然后接一只7812应该是没问题的。
再不行将CD的电源开关与功放机电源开关相连也行。

网友:
功放是+0-的,功放的地就是0,你取电给CD负极,应该接功放地或机壳,正级接滤波后的正极

网友:
买块小电源板,就是机顶合用哪种。

网友:
CD机消耗功率小,可以从功放中借12v注意接地与屏蔽,因为听音乐最烦噪音
还有个办法,旧电脑电源单独输出12v伺候CD

网友:
在坛里收个电源吧,才几元钱的

网友:
弄个小的12V开关电源板放进去,接上220V市电,独立供电不是更好吗?

网友: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共享电源模块超载了不好,

网友:
在功放整流电源输出端加个7812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