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五灯便携式收音机收听测试(视频)

楼主(2017-11-16):
前些天我制成了第二代五灯二级中放便携式收音机,在上周末我对收音机进行了统调,并进行了室内接收实验。在实验过程中为了追求极限灵敏度,收音机音量电位器一直开在最大状态,接收本地电台的时候有些失真,因为已经超过了2P2的最大输出功率,手机录像的自动音量控制反映不出收音机的实际音量,实际上是非常响亮的。其中我也关小音量电位器接收本地台以测试音质。这台收音机的检波采用了分压式二级滤波,能够最大程度降低检波失真,并且在音频放大方面,自己绕制了输出变压器,并对变压器数据根据电子管的特性进行了精确的计算。选取了合适的负载阻抗,以保证总失真系数最低,变压器是2夹1绕法。采用77毫米0.5W内磁式扬声器。可以从视频中看到收音机灵敏度相当高,能接收几十个电台,音质优美,信噪比高,动态范围大,从距离1.5KM的本地电台到上千公里的远地电台,中放均能正常工作。这台收音机还没有最终完工,我准备买一个长点的铝合金屏蔽盒把逆变甲乙电源和12V镍氢电池组都装进盒子里,组成电源模块放入收音机,盒子的高度熊现在的66毫米降低到60毫米以下,以给收音机下方腾出空间安装下屏蔽盖板,把高频部分用铝板盖住,防止外界干扰窜入。同时增加与管座接线的距离减少分布电容的影响进一步增加灵敏度。下面给出室内接收实验视频连接。
http://i.youku.com/i/UMzc4MTYyNz ... uerCenter.5!6~5!2~A

网友:
做得非常漂亮像是件艺术品。

网友:
引擎盖刮花了。

网友:
漂亮漂亮!每个电子管收音机爱好者都是个设计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月12日那个视频吗?
期待高灵敏度的作品,感觉老的国产台式机灵敏度真不行,怎么折腾也比不上晶体管的。

是一台机器不是一个视频,那个是出去外边拍摄的,还没最后调试好,这个是统调完成以后在室内拍摄的。显然这个灵敏度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月12日那个视频吗?
期待高灵敏度的作品,感觉老的国产台式机灵敏度真不行,怎么折腾也比不上晶体管的。

台式应该是电源问题,目测电子管收音机做好轻易超过晶体管收音机是没有问题的,台式的主要是等效灵敏度低了,在无干扰的情况下,电子管理应比晶体管好的多。我这个就是个简易160毫米天线,有时间换成四分段200毫米天线,灵敏度还能增加四分贝,而且这是信噪比的提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式应该是电源问题,目测电子管收音机做好轻易超过晶体管收音机是没有问题的,台式的主要是等效灵敏度低 ...

改成2段放在磁棒两端就很好了,四段的Q值可能还不如2段,祝成功!

另,做的真是太好了,收音机的一股清流啊!

网友C:
通透!仿佛能看到电流在每个零件中运行的轨迹和来龙去脉。看来晶体管小型中频变压器也可用于电子管机器。那只2P2专用输出变压器保证了音质的美妙!

网友D:
输出变压器用的是专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2段放在磁棒两端就很好了,四段的Q值可能还不如2段,祝成功!

另,做的真是太好了,收音机的一股 ...

四段不等分,两段绕在一个骨架上,磁棒长度200毫米比140毫米增益高2分贝,分段与不分段又差两分贝,四分段比单段高两分贝,差不少呢。做到最后实在懒得弄天线了。电源下一步向模块化方向靠拢,直接做到铝屏蔽盒里边。手头有现成的四分段天线没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透!仿佛能看到电流在每个零件中运行的轨迹和来龙去脉。看来晶体管小型中频变压器也可用于电子管机器。那 ...

这次专门买的硅钢片,骨架和马蹄夹做的,好的硅钢片初级电感量大多了,轻而易举超过20H,低频下限约为90赫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变压器用的是专用的吗?

变压器根据2P2特性图表计算的,15K负载阻抗时取得最小失真和最大输出,硅钢片用Z11,0.35毫米厚度,舌宽10毫米,叠厚15毫米。效率取0.85,初级负载阻抗15K,次级8欧,那么合算后次级取88匝,变比约40,初级3520匝,2夹1绕法,每5片一组对插。电感量约25H,合算失真系数1.1,加入负反馈以后低频下限约为90赫兹。

网友:
非常漂亮的DIY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细心比较过,我的电子管改的磁棒天线(两端线圈),然后加了一级不调谐中放,进口综合测试仪调整的机 ...

用交流电源肯定没戏,除非你自制个柴油发电机,弄个2马力柴油机带着,咱住宅里边的线路谐波太大,现在也没时间弄,以后有时间出点逆变套件吧,包括电池式电子管和旁热电子管用的,这样就能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两台做比较的机器都是交流电,同一个环境和时间,差别还是非常大。

这就不清楚了,我感觉集成块和晶体管的灵敏度不如电子管收音机,至于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结果就不清楚了,我制作的经验,电子管一个是灵敏度高,一个是动态范围大,几乎不用担心阻塞问题。另外现在我感觉塑封双联综合优势比空气双联大,以后做机器都用塑封双联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子管收音机都是用的老元件,接线也比较长,分布电容太大了。这些对灵敏度都有损失,我做的这机器几乎没有老件,最差的电容也是金属化纸介,且没有一个用在高频部分,或许这也是产生差距的原因之一。

网友:
工艺水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也一直在找一种高灵敏度的电子管机器,要求不高,能达到我目前用交流电的春雷3T9就行了。

其实就是电路设计,制作方法和调试技术这三个方面,如果都能做好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3T9你可以查找一下相关资料再设计电子管收音机,至少算出来灵敏度达到要求再着手制作。

网友:
漂亮的直流机。晶体管的中周变压器用于电子管机---不错。

网友:
看的我流口水呀!好手艺!

楼主(2018-02-23):
我还是顶一顶我做的二代机,一代机的帖子虽然被顶起来毕竟没有二代机成熟。二代机体积大一些效果也好一些。

网友:
厉害厉害我的哥,希望今年在出好作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是顶一顶我做的二代机,一代机的帖子虽然被顶起来毕竟没有二代机成熟。二代机体积大一些效果也好一些。

逆变套件进展如何?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逆变套件进展如何?老乡!

三管方案不成功,但是集成化方案论证完毕,逆变部分是一个集成块和两个推挽晶体管,直流部分是整流桥,低压采用肖特基管和贴片三端稳压。应该过一个月能出印版,我买了零件先验证效果,应该能做到体积效率的完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