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大侠们,电脑挂两个硬盘,一个不能在启动设置里显示怎么办

楼主(2017-11-16):
戴尔台式机,挂了两个硬盘,一个120G固态,一个1T机械盘,在BIOS设置选项里,无法选择固态盘为启动选项(里面只显示1T的机械盘)、。

单独挂固态,可以正常进操作系统,两个都挂上,在BIOS的系统参数里可以分别看到SATA1和SATA2里面分别都有硬盘(也就是这两块硬盘),机械盘进操作系统也可以正常查看到固态盘。 唯独在启动选项里只有机械盘可选择,没有固态盘可选。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是微星的主板吧  我的也这样   在这个界面找启动项   把固态硬盘移动移到机械上面  就可以在启动项里看到固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微星的主板吧  我的也这样   在这个界面找启动项   把固态硬盘移动移到机械上面  就可以在启动项里看到固 ...

主板上的硬盘线我已对换过了,情况依旧。 不过开机按F12进快捷启动选项中,倒是可以同时看到两个硬盘,选择SSD可以顺利进操作系统。

网友A:
boot 选项里有 hard disk drive bbs priorties 选项吗  有的话把固态移到机械上面  不是开箱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 选项里有 hard disk drive bbs priorties 选项吗  有的话把固态移到机械上面  不是开箱移线

BOOT选项见一楼最后的图片。 现在已经搞定了,没有再去动线以及设置BIOS了,用比较笨的办法,网上下载了一个引导修复的小软件,自动运行后,开机出现多系统选项,并且幸运的是固态里的系统正好排在第一选项,不去管他,默认两秒钟后自动加载第一选项的操作系统,哈哈,就这样也算解决我的需求了,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不过这样也不错了,达到了预期目的。

话说固态就是爽呀,开机7秒进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选项见一楼最后的图片。 现在已经搞定了,没有再去动线以及设置BIOS了,用比较笨的办法,网上下载了 ...

我这强迫症是绝对不允许有瑕疵的 我的两块固态开机最快4秒  哈哈

网友B:
应该把hdd device里面的设置ssd设置在1tb的前面,主板只支持一个硬盘的引导。就好像电脑插了两个自带pe的优盘,且模式都为usb hdd的适合,也得设置前后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hdd device里面的设置ssd设置在1tb的前面,主板只支持一个硬盘的引导。就好像电脑插了两个自带pe的优 ...

谢谢指点,回头进BIOS设置里看看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C:
dell的bios设置比较特殊一点,特别那些win8,win10改win7的,昨天一台改来改去,按网上方法整个遍,后来还是把其他机器里的硬盘拿过来搞定的,下次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l的bios设置比较特殊一点,特别那些win8,win10改win7的,昨天一台改来改去,按网上方法整个遍,后来还 ...

嗯,品牌机搞的反而复杂化了。

网友:
开了AHCI吧

楼主:
是的,为了提高固态的性能,这个是有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为了提高固态的性能,这个是有打开。

关了试试,我有个主板开ahci就这问题

网友:
第一启动的移到上面

网友:
BIOS引导有2个选项,一个是选择启动顺序,比如硬盘 光盘,网卡等等,还有一个是专门设置多个HDD设备,让哪个HDD设备先引导的,就是4楼说的那个选项,那里选择SSD引导优先就行了,你接2个硬盘应该只有2个选项,可引导U盘要从U盘引导也再这选

网友:
有些品牌主板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4楼是正解,有的主板引导顺序设置项不太好找。但我还没碰到过不能改引导顺序的主板。

网友(2018-01-10):
涨涨知识,我是电脑小白

网友:
我也为这个苦恼了一段时间,最后折腾对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