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

楼主(2017-11-17):
各位老师大家好,请问dxp2004怎样在WIN7系统上安装,我装了半天,总是报错,教程也看了好多遍,还是不行,只能请老师们帮忙。。谢谢

网友A:
恐怕是破解的不完善吧?从其公布的信息看,它是一款基于一款基于Windows2000和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软件,至于支持与否win7,说法模糊,毕竟,2000和XP不同于7,很多DLL文件是互不相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是破解的不完善吧?从其公布的信息看,它是一款基于一款基于Windows2000和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软件, ...

谢谢老师,今天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今天再试试

不用试了,系统平台兼容不好,后面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你还是用新一点的吧,比如稳定的09Winter,或者2015等等,跟系统兼容很好的。
新版本AD的特点是从2004开始就是免学习版,不用学习,会这个系统的操作就会这个软件,所以操作上上跟2004感觉不到什么差别,但添加了好多新功能。不像99SE那样,WIN2000 NT风格,学都学不会。只要你不会99SE,AD上手就太容易了;但要是你曾经用过99SE,那可麻烦了,一时半会忘不了老的版本的操作,新的AD学不会。

网友:
装虚拟机吧,然后再虚拟机里装,兼容性绝对没问题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热心解答,,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今天再试试

不太清楚这个绘图软件制作出来的是什么样式的图纸,是栅格图(位图)还是矢量图?从应用范围讲矢量图可以直接作为工业蓝图使用,是代替老式机械制图晒图过程的最佳方案。如CAD等等,不知此软件是否是从它那里衍生出来的?

网友B:
推荐用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虚拟机

谢谢老师,这几天忙 ,明天有空继续装

网友:
用新版本的altuim,DXP2004太老,还不怎么支持中文,操作一样兼容。

网友:
系统不支持,还是选择高版本的吧,界面与2004差不多,很容易上手。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帮忙,,,已经装好了,,,

楼主:
请问老师们,DXP画线出现这个是不是违规了要怎样清除这个绿色的线,,

网友C:
根本不需要安装,拷贝 过来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需要安装,拷贝 过来就可以用

谢谢老师关注,以前电脑上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