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推挽能否像晶体管一样做NPN管与PNP管式的电路?

楼主(2017-11-17):
因本人基础理论不够扎实,所以有了一些想法需要先在这里寻找理论上的支持然后才能动手实践,否则贸然动手是非常危险的。
回归正题,近来了解到胆管的栅压有正有负,觉得胆管栅压的正负的不同貌似与晶体管分为NPN型和PNP型相类似。近而,联想到是否可以依据胆管的这种特性选取适当的两只管匹配设计一种类似于晶体管NPN与PNP匹配式的推挽功放电路?还请各位理论基础扎实的大神们给予充分的理论指导并分析一下这种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
读几本基础教材先l.

网友:
看来你没有真正理解“互补”二字。也难怪会有这么多坛友对你提出的问题产生这么多质疑。电子管可以做成推挽,但没有互补推的电路形式。都要加倒相电路,另SRPP上下管必须是同极性的管(不管你用的是晶体管还是电子管),下管已经将信号倒了相,上管直接用的是这倒好相的信号。怎么就构成了你说的“互补推”了?“”我们这些一知半解自以为是的人”麻烦你解释一下电子管怎么做成互补推挽?画个示意图也行,先谢谢!

网友:
先看电子管基础理论。

网友:
电子管有特性不同,没有极性不同的,

网友:
电子管只有电子流导电,没有空穴流导电,所以做不成互补。

网友:
电子管没有相反供电的管子,不存在互补对称的电路.

网友:
如果你能制造一支屏极接负电压工作的电子管,这个设想应该可行。

网友:
电子管不能互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工作于无栅流或者正栅流状态,而没有负栅流电子管,因此即便是阴极串接另一个管子的屏极,因为特性原因做不出真正的互补放大器。

网友:
你可以试验一下,如果你能发明一个和现有电子管的一系列参数相反的电子管的话。下一届诺贝尔奖肯定是你的

网友A:
电子管做互补对称推挽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世上还没有一种反极性的电子管,电子都是由阴极发射向屏级。
借用楼主的贴,我也请教一下前辈们,互补不行,可不可以做成不互补的,如晶体管推挽电路一样,加个倒向,只是电子管不对称推挽输出的阻抗会不会和晶体管电路一样低。我看到白版原来发的图,单端机共屏电路,阴极输出也是加了个输出变压器变换了阻抗的。平时这种电路没怎么分析过,晶体管这种电路到是常见,电子管有可能搞成不对称推挽电路去掉变压器形式也不行。下面画了一个示意图,图是OTL的,也可以搞成OCL。大家分析一下,不对的请飞砖,反正都是互相学习

网友:
如果发明一种阴极吸收电子的管子,楼主的设想就可以实现。

网友:
这这,脑洞大开。

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对

网友:
真空电子管只有一种导流子,等效于N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做互补对称推挽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世上还没有一种反极性的电子管,电子都是由阴极发射向屏级。
借 ...

朋友所说的电路,矿坛有不少,主要是用了一些低内阻的电子管,如6c33,6c19,6n5,6n13等等。

网友:
楼主还是不够谦虚啊,这不是“基础理论不够扎实”,完全是“基础理论基本木有”啊!

网友:
任何电子管阴极与阳极之间加上一个适当正电压,这个电压就会改变阴极的表面电位,从而影响了阴极热电子飞向阳极的数量,这个极叫为栅极。由此可知,当作为被放大的信号电压加在栅极时,由于它的变化必然会使阳极电流发生相应的变化,又由于阳极电压远高于阴极,因此栅阴极间微小的电压变化同样能使阳极产生相应的几十至上百倍的电压变化,这就是电子三极管放大信号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所说的电路,矿坛有不少,主要是用了一些低内阻的电子管,如6c33,6c19,6n5,6n13等等。

你贴的电路图,哪个是阴极吸收电子的?都是些非对称串联,上下管工作状态是不同的。

网友:
有意思!你先试试?!

网友:
OCL,OTL电子管都可以实现,但是负极性的电子管还没有问世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发明阴极产生正电子的反物质电子管。绝对互补。

网友:
电压控制的质子束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发明阴极产生正电子的反物质电子管。绝对互补。

阴极用Na-22制作,此物衰变能放出正电子与反电子中微子

网友:
不可以的电子管只有NPN一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做互补对称推挽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世上还没有一种反极性的电子管,电子都是由阴极发射向屏级。
借 ...

这个电路只是个示意图,电子管的输出阻抗高,喇叭没有那么高的阻抗, 所以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只是个示意图,电子管的输出阻抗高,喇叭没有那么高的阻抗, 所以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看样子电子管输出阻抗确实高,不变换不行。就算是“阴极跟随器”电路形式都还要加变压器阻抗变换才行,下面是借用坛里的两个图,最后一张图是“白版”原来发在坛里的图,借用一下。如果是晶体管的话,这电路输出阻抗已经很低了,不需要加变压器变换。

网友:
你找只高压晶体管,组成前石后胆即行。前面是PNP还NPN,亦决定覆合管是否NPN,PNP. 但这没有用:输出阻抗太高,做成单端推挽还是要牛。

网友:
主要是。。电子管就没有PNP的啊。。。除非能用反物质造一个

晶体管有两种载流子:电子和空穴,所以有两种极性,而电子管只有电子一种载流子

楼主:
    本来仅是一个想法,放到这里,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却没想到,这里的居然有太多一知半解自以为是的人了。反倒是几年前的一个贴子,给了我一些启发,解开了我的疑惑。
    其实电子管互补推大家一直都在用,也就是我们常用在前级的SRPP电路,只不过由于电子管与晶体管的之间差异所以具体到电路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23218-1-1.html

网友:
增加一级pnp晶体管倒向,就有“PNP电子管”喽。下图来自Liner公司的文档AN18,《Power gain stages for monolithic amplifers》,此电路在正负150伏供电下可以摆动到正负120V,电子管做OTL/OCL输出的目的是避免输出短路导致烧毁(晶体管输出如果没有限流电路,输出短路导致管耗超额必然烧毁)。
图上标注的Q3管型号是2N6250,显然有错,2N6250是大管,而且是NP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