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组合音响 卡座速度快

楼主(2017-11-17):
淘了个二手爱华音响 除功放正常外 收音 卡座 CD 以及控制按键全都不好用 经过一天折腾 按键 收音已经修好 卡座也基本修复 但是卡座1速度明显高于卡2 如同高速复制
俩卡使用一个电机 都是新换的皮带 压带轮压合正常 查找了一下午不知故障在哪里 如图白轮的机芯部分就是卡1 卡1皮带有个过轮 因此略长于卡2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换的皮带有问题,皮带不匹配,或是两个走带轮轴承缺油、生锈等

网友B:
肉眼观察压带轮是到位了,其实不然,压带轮有个限位点,已经不能再低了其实这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压紧,其主要原因就是穿飞轮主轴的那个铜套磨大了,你可以尝试用钳子把那个轴套旋转一个方向试试

网友:
或者把压带轮的限位点调一下,有的限位点是挡住压带轮弹簧,有的是压带轮框上有个长一点的金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肉眼观察压带轮是到位了,其实不然,压带轮有个限位点,已经不能再低了其实这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压紧,其主要 ...

工作时压带轮用手摸 压合到位 限位没有受阻 估计还是皮带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换的皮带有问题,皮带不匹配,或是两个走带轮轴承缺油、生锈等

谢谢大家关注!
解决了 是皮带安装错误 电机有两个皮带轮 中间间隔缝隙 卡1皮带没有挂在皮带轮上 而是两轮间 等于轮径变大 无疑速度增快

网友C:
是自动换向机芯吗?怎么感觉两个主轴飞轮大小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自动换向机芯吗?怎么感觉两个主轴飞轮大小不一样呢

双卡自动换向 飞轮大小确实不一样 但是皮带槽大小一样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左右两个飞轮大小不一样,A/B面走带速度会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左右两个飞轮大小不一样,A/B面走带速度会一样吗?

一样的 飞轮大小不一样  但两个飞轮的皮带槽直径大小一样  换句话说大飞轮只是有个外檐

网友C: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套皮带的位置是一样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套皮带的位置是一样的大小

是的呢

网友D:
想咨询一下,皮带那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咨询一下,皮带那里能买到。

我是网购的 量好尺寸 找相同大小 带径一致的 好像要一块钱一条呢 我一共花了6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网购的 量好尺寸 找相同大小 带径一致的 好像要一块钱一条呢 我一共花了65

谢谢

网友E:
电机里调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里调速器坏了

你没有仔细看帖 所以判断有误

网友:
看来你的皮带安装有问题

网友:
皮带装错了

网友(2017-12-19):
引用 网友C:
是自动换向机芯吗?怎么感觉两个主轴飞轮大小不一样呢

主导轴也不一样粗的,很多反带机心都 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挂错过,不过我那个容易发现。我是卡1直接反转了,不能加载磁带。看着挺简单就没拍照,结果还是装错了

网友F(2019-01-18):
我手上现在也有个爱华机器,卡座现在是换过压带,卡1现在播放很好,卡2播放能感觉到声音有点儿抖晃的感觉,压带轮了,难到是主轴有点儿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现在也有个爱华机器,卡座现在是换过压带,卡1现在播放很好,卡2播放能感觉到声音有点儿抖晃的感觉, ...

反正面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搭车请教一下高人:同样的爱华音响,卡座放磁带只能想几秒钟,然后就绞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 ...

小皮带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左右两个飞轮大小不一样,A/B面走带速度会一样吗?

小飞轮的 主导轴细。大飞轮的粗

网友(2019-02-25):
引用 楼主:
反正面都一样吗?

您好老师,重新换了新的、好的进口皮带。换了进口压带轮, 现在基本上好了,双卡基本上一致了,但我感觉A面播放时正常,反面播放时有点儿慢。真的需要调节电机速度了吗??而且还不知道是调节主板上哪个电位器。
还是双电机的卡座走带稳。同样的磁带,在双电机的索尼、松下卡座上播放非常的平稳。在爱华这个机器上播放音质都变了,
老师能指导下如何调整电机速度吗?调哪个电位器??谢谢老师。

网友(2023-10-09):
多好的帖子,就这样断了

网友:
原来有一套,学习了

网友:
跟我的索尼组合机的卡座机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