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脑时控开关屏幕显示不全了怎么办?

楼主(2017-11-17):
进过水屏幕显示不全了怎么办?

网友:
打开用电吹风机吹吹看看

楼主:
吹过了不管用酒精擦了屏幕胶条与线路板连接处还是不行

楼主:
不知道胶条与屏幕连接处能不能也掰下来擦一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胶条与屏幕连接处能不能也掰下来擦一擦?

可以把导电胶条和液晶屏分离开,动作要轻,液晶屏和胶条连接的那里有透明的导电“金手指”不要破坏了,这里也用酒精擦几遍。胶条泡在无水酒精里多洗一会儿,晾干,电路板上金手指打磨掉氧化层,组装起来估计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