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V环牛可否直接用在220V

楼主(2017-11-17):
1000V交流变380V环牛 2000VA 。能否直接把这个环牛用在220V交流上 输出是不是84V左右?本人对电子电路不通,主要是想一个220变110的,不知道这样可以么?如果不行要怎样改?

补充:1 量了一下这个环牛高压区电阻8.8欧,低压区1.4欧
           2 直径17CM 高5CM  重6.7KG。

补充内容 (2017-11-18 19:28):
型号:2KVA
输入电压:1000V 红黑
输出电压:380V蓝黑

网友:
是可以直接用,但功率大大降低。
2000W/1000V=2A
220*2A=440W
最多只能工作在400多W的负载下,再多发热大电压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吧,这个变压器是380V 变1000V 的

型号:2KVA
输入电压:1000V 红黑
输出电压:380V蓝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2KVA
输入电压:1000V 红黑
输出电压:380V蓝黑

为了安全,在1000V的初级串联一个灯泡,再通电,用万能表测量一下次级有多少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功率同比例减小可以用,原先1000W的当220W用

网友A:
错了吧,这个变压器是380V 变1000V 的

网友B:
上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照片看看,,,,

没有错   型号:2KVA
输入电压:1000V 红黑
输出电压:380V蓝黑

网友:
拆,重新绕

楼主:
一点基础都没有,绕不了哦!会也不发这样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安全,在1000V的初级串联一个灯泡,再通电,用万能表测量一下次级有多少伏不就知道了。。。

非常有道理,这个方法好,想加点分给你,好似没有这个权限!

网友:
看看师傅们评价

网友C:
除非是特殊用途,不然不会有1000输入转380输出这样的,比如产生高压!
楼主要是不清楚,可以上图片!
改输入输出电压,通常要计算后再改线径,和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是特殊用途,不然不会有1000输入转380输出这样的,比如产生高压!
楼主要是不清楚,可以上图片!
改 ...

是特殊用途!一般用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有道理,这个方法好,想加点分给你,好似没有这个权限!

不用客气,慢慢折腾,期待你的试验报告。。。。

网友:
输入1000伏输出380伏,好特殊设备上的电器。倒过来时属正常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