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垃圾小风扇电机

楼主(2017-11-17):
最近拆了一个常用的家用小风扇电机,5线的,有启动电容,有3档调速的那种。看外观还可以吧。

楼主:
拆开里面的定子,线圈,找到引线的接头。

发现线圈的导线是铝的,跟引线的铜导线之间根本没有焊接上,只是缠绕在上面,导致连接不可靠,接触电阻很大,发热多,引线护套都糊焦了,如果不拆开根本不知道这个电机的心脏部分如此垃圾,不出故障就怪了,实际上我轻轻一碰线就断了。

另外,转轴的硬度也很不够,用小刀轻轻一刮就能刮下铁屑。

看外表机械加工的还可以,溜光水滑的,可惜内里让人失望。这种电机可能还在大量生产,成本低,垃圾货色。

网友A:
现在配件商店几乎卖的都只有这个,23元左右,好的买不到的。他的轴套是铁的、根本不能含油。一夏天过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
都是小作坊出来的垃圾货,好的也有,就是贵。

网友B:
这种便宜货都是铝线圈,发热大是肯定的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过热

网友B:
风扇要买品牌的,用的时间要长很多

网友:
这种电机轴承,无一例外磨坏,然后……

网友:
以前的凤凰、钻石品牌不错,现在的钻石、美的都一样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配件商店几乎卖的都只有这个,23元左右,好的买不到的。他的轴套是铁的、根本不能含油。一夏天过来就差 ...

应该用含油轴承,磨损小,但是它的是普通铁的,不耐磨。立足点就是不要耐磨,用一夏天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便宜货都是铝线圈,发热大是肯定的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过热

用铝线它跟引线不焊接,缠绕,电阻大,发热多,接头过热,铝线结晶变脆,很容易断线。我拆的就是量了有一个绕组不通企图修复,结果还是内部不通。

网友:
便宜货,农村里还是很有市场的

网友:
一个售价几十元的电风扇也不要强求质量有多好,铝线包的电机能用一夏天就知足吧,本地商店都卖这种便宜货,销量大,正品货铜线电机价格高卖不动

网友:
现在电机、变压器的线圈大多用铝芯线了。
要买铜芯的得事先说明,但价格贵不少。

网友C:
铝线难焊接,但上面接法也太差,我见过有的是套小铜管压接的,还可以。

网友:
坑你沒商量浪费资源没整

网友:
小作坊出来的垃圾货,偷工减料

网友:
现在低价的产品电机都是铜包铝,好产品卖不动,也是顾客一直要低价的产物

网友:
大把的人喜欢这种风扇,主要是便宜。又想便宜又想好的东西没有那回事

网友D:
不知哪位测过铜线电机的电流与铝线电机电流差多少?运行电流肯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哪位测过铜线电机的电流与铝线电机电流差多少?运行电流肯定不同!

运行电流没有比较过,应该是铝线电阻大,电流小,只要是接头不可靠,发热大,一年半载就断线报废了。

网友E:
怎么说呢,我用过这种电风扇,也是铝线绕组,已经用2年了,还在用,要不是从桌子上掉地下摔坏了,估计还能用。
        关键是,每年开用之前,我都把电机解体,用无水酒精清洗转轴和轴套,并加高速机油(锭子油),装配之后,螺丝暂时不拧紧,用木锤边敲打机体一边用手旋转转轴,当转动灵活,且能靠惯性旋转时,拧紧机壳固定螺丝。然后安装到支架上。这个电风扇是我单位里一个老师傅捡来的,之前已经不知道用多长时间了,当时电机已经抱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说呢,我用过这种电风扇,也是铝线绕组,已经用2年了,还在用,要不是从桌子上掉地下摔坏了,估计还能 ...

那您会保养,方法正确。机械摩擦部分调整, 润滑非常重要,。我的一个自制的小风扇用了三十多年仍然完好正常,每年就是基本按您的方法保养。

我不是反对用铝线,指的是铝铜引线连接不可靠,会损坏率高。铜线接通焊接不腐蚀霉断几乎不会断。

纯铜线优质电机价高,用不起,当古董收藏了吧,因为我们清楚它们内里品质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铜线给你们买一个用十年,厂家商家还做不做买卖啊,这么多人还用不用吃饭?

这也是市场的一个方向,设计寿命就是两年,成本低,坏了就扔,扔了再买。就像以前苏联的东西耐造,日本的就轻巧不抗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配件商店几乎卖的都只有这个,23元左右,好的买不到的。他的轴套是铁的、根本不能含油。一夏天过来就差 ...

前两年小店遇到过几台来擦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难焊接,但上面接法也太差,我见过有的是套小铜管压接的,还可以。

就是,这接法太糊弄人,发热大,铝会结晶,电阻更大,恶性循环。  铜管压接的方法好,散热好。

想起以前用电炉子,别人的总是烧坏,我的用交流接触器里面的活接头连接电热丝和导线,散热好不氧化,总也不坏。

网友G:
所以咱们买的轴承版电机的风扇,虽然说转起来噪音稍微大点,但是毕竟抗用许多,也容易修复点

网友H:
做铜线的钻石,远东都倒了10多年来。还是铝线的山寨厂发家致富。没办法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做铜线的钻石,远东都倒了10多年来。还是铝线的山寨厂发家致富。没办法劣币驱逐良币。

的确如此 ……  无奈的现实

今年头,家里用的一台美的微波炉用着就断电,老妈说有些日子了,忘了跟我讲 …… 回去通电测试发现没有风扇声音? 拆机机壳发现电路连接正常,估计是散热风扇坏了不转,小心翼翼拆下罩极电机测试2端子不通,仔细观察发现一个端子的线圈线头断了? 这个好办,重新焊上就好了…… 但是用烙铁焊接时发现这线头不吃锡???  …… 郁闷了一会后脑子灵光闪现,难道这罩极电机用的铝线圈? N种大法后确认的确是铝线圈…… 最后只能是小心翼翼清理线头后把线头埋入一坨焊锡里,马达总算可以转了……

比发丝还细的铝线圈,这马达寿命能长就真是奇怪了……  MD,作死的事情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咱们买的轴承版电机的风扇,虽然说转起来噪音稍微大点,但是毕竟抗用许多,也容易修复点

轴承版的耐用些,噪音稍大,轴承缺油滚珠有锈蚀凹点。关键是要是铜线焊接点可靠,震动也不怕。注意润滑用几十年也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铜线的钻石,远东都倒了10多年来。还是铝线的山寨厂发家致富。没办法劣币驱逐良币。

没法子,也许遵循了某种市场规律。成本低价格低就有市场,结果劣货遍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的确如此 ……  无奈的现实

正是细如发丝,太佩服能把铝材拉成那么细,再镀上一层铜,鱼目混珠,掩人耳目。  细铝丝脆弱,不耐震动。

我的拆解的这个电机线圈组不通,不是坏在接头,外观没找到断点,是内部有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版的耐用些,噪音稍大,轴承缺油滚珠有锈蚀凹点。关键是要是铜线焊接点可靠,震动也不怕。注意润滑用 ...

恩,我买的日彩的,轴承质量还可以,而且是可以更换的,用了三年了倒是没任何问题,风量一如既往

网友:
日彩号称给N多品牌OEM风扇!今年公司买了几个据说是铜电机,铁叶片的来用!一个夏天坏了两台!还好拿回去可以免费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要买品牌的,用的时间要长很多

品牌的领教过了,那是2008年左右。家中老爷子买的花生品牌落地扇,第二年就不转了,拆开一看铜包铝的内部断线。这年头,只能呵呵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便宜肯定没好货。这种风扇一般用一两年就转不起来了。

网友J:
这种风扇就是一次性的,运气好的话能用两年,许多一个夏天就坏,根本不是含油轴承,油磨没了抱轴不转,多通一会电就过热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风扇就是一次性的,运气好的话能用两年,许多一个夏天就坏,根本不是含油轴承,油磨没了抱轴不转,多通 ...

我又拆出一个好的浴霸用的风扇电机,转动顺滑正常,估计空载应该是不会升温多少的,但是通电试了不到半个小时,摸摸居然外壳发烫了,看来它就是在发烫状态下运行的,电机引出的线束套管与机壳靠近处颜色是焦黑的。这货色工作状态就是在150摄氏度以下,电路图上有。佩服佩服!

网友K:
铝线圈与引出线的连接跟本不是焊接,只是把引线的多股芯搅合上锡,然后吧铝线刮去漆皮缠绕到锡层上完成连接,由于锡层和铝线都极易氧化,所以接触电阻必然很大,只有绕的圈数很多才能保证接触良好(也很难达到铜线焊接的接触)程度。无奈现在的工厂铝线电机接引线基本还是按接铜线的手法只绕几圈完毕,所以电机引线处过热断掉就不奇怪了。
还有铝线电机与铜线电机同功率时,铝线电机体积应该设计的比铜线电机要大,嵌线槽要比铜线的更宽畅,以嵌入更粗多铝线,减小线阻损耗发热。
然而我看到的铝线还是嵌在铜线电机的机壳里,为了驱除铝线发出的高热,在定子线圈端头的转轴上套个塑料扇叶用以吹风,尼玛真是太有创造性了~这种损招都想得出!!我们知道电机为了散热加的扇叶是在制造鼠笼时直接铸出,或者另加扇叶应该在机壳外露的轴端加装,特别是容易老化碎裂的塑料扇叶装在定子线圈附近简直就是定时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铝线圈与引出线的连接跟本不是焊接,只是把引线的多股芯搅合上锡,然后吧铝线刮去漆皮缠绕到锡层上完成连接 ...

看来这种电机为了成本低,线损大,接头发热大,铁芯含矽低铁损大发热多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设计上就是必须带风扇来散热,不能空转,也不能改装用于其它方面,故障多寿命短是必然的,十足的劣质垃圾电气器件。

网友:
拆解让人看清了电机内部成色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风扇就是一次性的,运气好的话能用两年,许多一个夏天就坏,根本不是含油轴承,油磨没了抱轴不转,多通 ...

不见得。
如今的廉价风扇发现抱轴应及时保养并升级轴承集油环(大多数集油环质量很烂,极易破损)为羊毛材质,这样用一个夏天就坏的现象可以杜绝(电机坏除外)。
过去的风扇虽然用料考究但价格不菲。70年代买第一台华生风扇时花了200元左右,当时学徒工资18元都不到。
这种风扇夏季用毕也要维护(电机上端有加油孔)保存,否则轴承磨损、转子扫膛,使用寿命也不长。

网友:
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