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电陶炉引起LED灯泡闪烁的原因

楼主(2017-11-17):
        在京东上新买了一台九阳的电陶炉, 最大功率是2100w,
        面板上功能分为几个档位,蔬菜类大概是220°(功率1800w), 肉类爆炒是240°(2100w)

        厨房里有一个LED灯泡照明, 以前用电磁炉的时候开到2100w~2300w的时候,LED灯并没有明显的闪烁现象。
        可是这台电陶炉,一旦开到1800w+, LED的照明灯泡就明显闪烁了, 难道电陶炉会有什么猫腻?
        另外, 用电饭锅煮饭, 同时用电磁炉1500~1800w炒菜,LED灯泡并无闪烁。

        请教各路大侠,莫非电陶炉电路里有什么感抗之类的咚咚影响?

网友:
控制电路的功率元件肯定是用的双向可控硅,这种器件工作时会对电网造成很大的谐波干扰,具体原因可以百度一下补补课

楼主:
多谢大侠们的解答。

网友A:
应该是干扰,我家大门底下的LED灯平时都好,家里开大功率也没事,电网电压波动也没啥事。但一给电车充电就爆闪,,可见和功率与电压都没什么关系。就是抗干扰能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干扰,我家大门底下的LED灯平时都好,家里开大功率也没事,电网电压波动也没啥事。但一给电车充电就 ...

估计是劣质的充电器,里面没有EMI滤波器,高频开关电路对电网产生了干扰

楼主:
这些干扰会对老式的空气开关、老式的漏电开关产生影响嘛? 昨晚发现漏电开关哼哼哼的响,然后臭一下,吓的我赶紧关了。 今天换上了一个新的。 拆了旧的看到里面有个触点严重氧化。 这房子的电路是1999年安装的了。

网友:
对空开影响不大,触点烧蚀主要是超负荷使用所致

网友:
退了吧,偷工减料的产品质量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两个东西都是劣质品在线路中加装抗市电干扰滤波器即可

网友:
所谓温度调节,实际是大功率双向可控硅的通断,对电网干扰严重。

超负荷运行造成空开触点氧化,继续使用,会进一步恶性循环,换一个电流大小合适的。

网友B:
电陶炉,就是原来的电炉,加了个调压电路,加了个盖,效率肯定比不上电磁炉。

楼主:
电陶炉效率确实比不上。

今天比较冷,用电磁炉炒菜速度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陶炉,就是原来的电炉,加了个调压电路,加了个盖,效率肯定比不上电磁炉。

电炉被包装成了不挑锅比电磁炉好使的新玩意,身价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