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五菱面包车改音响装了大众的Gamma卡带机后出现以下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18):
1、只能听一小时就会自动关机,需要从新开机
2、每次关机后再开机就要从新录入密码
3、有时候如果声音开得过大也会自动关机,需要手动开机

这仨问题该怎么处理啊,求助懂得此类汽车音响的高人

网友:
1,大众车载音响系统应该是跟随行车电脑(ECU)匹配使用的由汽车出厂或者四S店把音响和车载电脑对码配对,单独使用是受限制的。
2,只有配合车载电脑(ECU)才不需要重复输入密码。
3,音量开的太大就关机,说明供电不足,请用纯铜加粗的电源线,直接接到电瓶正负极取电。

网友:
前面1.2两问题,只要搞一个解码器就可以搞定,第3问题如果是车辆发动的情况下都这样,那检查机器供电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
解码这事我没什么办法,关机这事肯定是供电不足

网友:
来看高手怎么说的

网友:
1,2问题如果是cd机有模拟can,卡带就不一定了,马云杂货铺很多卖大众模拟can的,具体你问问卖家。

网友:
大众就是麻烦。如果爱折腾可以参考我的帖子。不一定有用啊。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6041&mobile=1
如果不想折腾,那就换一台吧。上面朋友提到can,也不贵,20多点吧。不过现在车机太便宜,值不值呢,不好说。

网友:
这就是所说的一小时关机

网友:
看看师傅们怎样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