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1718e4双路稳压电源,显示不归零

楼主(2017-11-18):
电压旋钮逆时针转到头,还是显示0.2,电流转到头显示0.01不知道调哪个电位器,网上找的说明书也没说明,有搞过的兄弟吗

网友A:
表头那块板子有可调电阻,试试看是哪个就可以。调之前记好位置,不对了再调过来。7107芯片。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那块板子有可调电阻,试试看是哪个就可以。调之前记好位置,不对了再调过来。7107芯片。应该不难

没那么简单,可调电阻都是这种的,位置也没发记,好多圈的。说明书上写了几个可调电阻的做用,有几个没有写,试调了一下没用,芯片是什么也不知道,打磨过的

楼主:
网上找的说明书,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不能随便调,以免调乱了

楼主:
废了些功夫,弄好啦

网友(2017-12-29):
可能是主板与显示板链接插头接触电阻变大,可以拔插几次试试,不行就直接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