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改造

楼主(2017-11-18):
买了个RTL-SDR花好大功夫改造完却不如人意,好多频段会自激,没改前没有测不知道是原来就会自激还是改完后才会自激

稍后贴上接收15m21M业余电台通联的视频

用废的PCB用来做支架,先开孔这孔不太好开,我的方法先划好线然后用0.5mm的钻头依着线打孔,打完孔用力掰中间部分自然就会分离

孔开完用修整挫刀修整

修整完把SDR板放进去,SDR板四周与正反面与支架PCB焊好

SDR的两块主芯片发热很大顺便加了散热片,芯片中间有带散片,散热方式是芯片散热片与PCB板上敷铜必须焊在一起,靠PCB板散热,但是买的SDR芯片散热片都没有与PCB板敷铜焊在一起,板上芯片散热片位置有过孔,先通过过孔用锡与芯片散热片焊好,再焊上0.15mm厚的铜箔并与支架PCB焊在一起

焊上HF的信号输入变压器与滤波线圈,输入变压器用10x6mm的NOX-100镍锌磁环,用三根直径0.1mm的漆包线绞合后穿绕9匝,其中两组线圈串联后两头接到RTL2832U的4-5脚,余下的一组线圈一端接GND一端接天线

这些做完把板装到铁盒里面,接上插座改造完成

试机
后来在电脑上才发现有自激现象

网友A:
改造的不错,手机上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的不错,手机上是什么软件?

SDRTouch

楼主:
接收15m21M业余电台通联

网友:
这种廉价SDR方案确实容易出各种问题

网友:
很不错,有机会学学。

网友(2018-05-21):
我按网上的用I通道加低频,严重影响FM频段灵敏度。低频灵敏度也不高。

网友:
我以前搞过有限电视放大器,调制器。带通滤波器要用扫频仪调,并且参数易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