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鉴赏,我的不错的MF64型表

楼主(2017-11-18):
    我有块MF64型表,美中不足的就是塑料 表蒙子,极易产生静电,时间长了还容易魔化了,现在经过改造,将原来的中心部分去掉
换上了玻璃,完工后,感到非常满意。这块表的各方面性能都不输63型表,精度很高,经过改造后,就感觉很不错了。

请大家欣赏

网友:
手工不错,但无论如何达不到完美,解决静电问题很筒单,表蒙磨花是使用保管不当,都不能归罪于表。如此改之,毁表了啊。

网友:
老表了,。其实现在的亚克力做表蒙子也不错。

网友:
64确实是块好表,多了个辅助旋钮,扩展了功能,表盘大清晰易读。
我觉得不足之处,不是表蒙静电问题(极易处理),而是前后盖吻合不好,以及表笔是小插孔。

网友:
保存的不错啊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参与,为什么要改,因为这表使用后感到的确好,可惜表蒙子有两处裂纹但是都没到边,这样有要改的想法,很费事的,要达到严丝合丰,开口格外小心,

网友A:
想知道是怎么该的,我有个和这一样的,表蒙子有裂,也想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是怎么该的,我有个和这一样的,表蒙子有裂,也想改了

首先把表蒙子中间去掉,四个边留出玻璃口,越小越好看,用亚克力板用勾刀割出大约四毫米长30厘米条,折出两个直角这是关键,尺寸要把好,玻璃要2毫米的,全都用双面胶黏和,

网友B:
很好。以前也想过这个改法,但是切割技术忒凹没敢下手,其实用新洁尔灭处理的方法也很不错,也不改变外形,但是蒙子有划痕、裂纹,这么改一下很不错,MF64精度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以前也想过这个改法,但是切割技术忒凹没敢下手,其实用新洁尔灭处理的方法也很不错,也不改变外形, ...

谢谢彭班的回帖,当初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样,也考虑买表蒙子,但是实在划不来,4厂售后这个可能15元左右,倒不如自己动手,实际也好弄,先用小钻头钻一圈·,在慢慢的用沙布,锉修整好,自我感觉好就行了

网友C:
我也常用64表,感觉表盘比47要大,读数清楚,而且阻尼比较好。64表内线绕电阻比47要多,这也许是精读较高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常用64表,感觉表盘比47要大,读数清楚,而且阻尼比较好。64表内线绕电阻比47要多,这也许是精读较高的 ...

这表设计的的确好,档位开关,精确度,度盘,表头阻尼,恐怕没大有能跟它比

网友D:
像手机一样给它贴个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手机一样给它贴个膜

改玻璃蒙子,没必要了。

网友E:
改善64表的静电问题.可以用静电液.处理一下.效果立竿见影。用玻璃改造.这不失是一种办法.不过他改变了表的结构.改变了原表的“辉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善64表的静电问题.可以用静电液.处理一下.效果立竿见影。用玻璃改造.这不失是一 ...

谢谢,有同感,也是考虑再三,有机会到上海上四买一个恢复原样,上次去买过电池盖,表玻璃,修了一个表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同感,也是考虑再三,有机会到上海上四买一个恢复原样,上次去买过电池盖,表玻璃,修了一个表头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p479838a0e4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18ed2bccwGPrr&id=16726303781&_u=p479838a0e4

谢谢于兄提供

网友:
不管是数字还是指针,不论什么型号,有一只值得信赖,用着顺手的表就OK,多一个就是多余。

网友F:
楼主,这块表出么??

网友:
为啥我只能发3张图片

网友(2018-01-11):
我这表86年,有保护表头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块表出么??

你的电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