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sis671主板,4G内存只认3G,如何解决?

楼主(2017-11-18):
富士康sis671主板,有两条内存插槽,最高支持DDR2-4G内存。
现在插了两条DDR2-2G内存条,CMOS显示只有3G,见下图

在计算机属性中显示4G(3G可用),见下图

不知道什么原因,4G只能当3G用,可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网友A:
主板bios版本太老,加上此芯片组最大4GB的限制,扣除硬件保留内存,鬼知道到底实际显示多少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被显卡占了,如果不是那就是兼容问题,看看内存是不是一致的,有时候双面内存和单面混插容易出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被显卡占了,如果不是那就是兼容问题,看看内存是不是一致的,有时候双面内存和单面混插容易出这种 ...

两条金士顿双面的,不过是有一些奇怪现象:
1.显卡用GT240-256M显存,内存用4G(2G+2G)机器启动不了,显示LOGO后就死机,但内存用2G或2.5G(2G+512M)就能启动。
2.显卡用GeForce 9300 se-256M显存,内存用4G(2G+2G)机器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条金士顿双面的,不过是有一些奇怪现象:
1.显卡用GT240-256M显存,内存用4G(2G+2G)机器启动不了, ...

也有可能内存不良了,有条件补焊下试试,清清内存插槽,老板子本来就容易出各种问题

网友C:
除了换主板,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bios版本太老,加上此芯片组最大4GB的限制,扣除硬件保留内存,鬼知道到底实际显示多少

如果装2G或2.5G内存,上独显,CMOS和计算机属性都显示实际内存2G或2.5G,很正常,可能是BIOS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内存不良了,有条件补焊下试试,清清内存插槽,老板子本来就容易出各种问题

内存都换过试了,主板很干净也比较新,其它情况都很好,就是4G内存只能当3G用,就跟装3G内存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装2G或2.5G内存,上独显,CMOS和计算机属性都显示实际内存2G或2.5G,很正常。

4GB寻址的老问题,如果BIOS没得更新,那是没啥办法的,除非你能自己编译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换主板,没有解决办法。

很新的主板,看来最大只能装3G内存,装系统时上的是4G内存,显示内存占用率的时候分母就是3G。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B寻址的老问题,如果BIOS没得更新,那是没啥办法的,除非你能自己编译bios

谢谢,看来只有从BIOS上下手试试了。

网友D:
主板bios升级,如果不行,两条内存拿在别的机上试试,如果还不是,再找其他内存条试试,你这个基本是硬件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bios升级,如果不行,两条内存拿在别的机上试试,如果还不是,再找其他内存条试试,你这个基本是硬件兼 ...

网上查了,这个板子只支持3G内存。

网友:
我的是H67主板

楼主:
你这个是现代化的了,比我的高档不知多少倍了。

网友E:
GT240是256M显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GT240是256M显存?

是的,难道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T240是256M显存?

在论坛器材友情交换区买的,看标贴上有GT240 V 1024 V DVI+(猜是:CRT+HDMI),NV GT240 TC1024MB(550/800),以为是1GB,上机后才知道是256MB,水平有限啊。

网友F:
Sis671  …… 这平台也足够老了,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s671  …… 这平台也足够老了,该淘汰了

不玩游戏,就上上网什么的,感觉还行。
又帮亲戚的奔四升了一下,sis671 主板+E430 CPU+2.5G DDR2内存+128M gf7300se 显卡+500G 硬盘,一共150元,和现行几千块钱的不能比,但感觉够用就行。
电脑发展太快,永远赶不上趟,除非你有钱,也就赶上个半年一年的,又要烧钱。

网友:
该升级就升吧,老是抱着十年前的东东,社会怎么进步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玩游戏,就上上网什么的,感觉还行。
又帮亲戚的奔四升了一下,sis671 主板+E430 CPU+2.5G DDR2内存+1 ...

佩服!!! 节约闹革命的典范了…… E430  你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 节约闹革命的典范了…… E430  你还在用?

我的是E2200,也够节约的了。

网友G(2017-12-25):
BIOS 设置下看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说节约就不好说了。200 300的二手机都比这个好。

是的,矿上的器材友情交换,100元的G41主板+E5系例U+2G DDR3内存,比我这个强大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假显卡,可以写显卡的。你用那个测试软件测一下。

这个显卡没有被写,本人水平有限看标贴以为是1G显卡,结果装到机子上显示256M显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BIOS 设置下看  应该可以

4G内存,BIOS显示3G内存,系统显示4G内存(3G可用)。

网友:
当初研究这芯片组的时候,4G内存是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