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机只能输出2个喇叭,可以接4个喇叭吗?

楼主(2017-11-19):
请教:车机只能输出2个喇叭,可以接4个喇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在论坛上买的  车里后面接喇叭就4条线

稳当起见,查一下车机的功放集成块是啥型号,就知道了。如果真是两路输出,这种车机肯定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

网友B:
可以接啊,最好是串接,并接的话2欧姆阻抗对车机来说是个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啊,最好是串接,并接的话2欧姆阻抗对车机来说是个挑战

谢谢

网友A:
我知道的车机,基本上都可以上2欧,因为很多原车喇叭本来就是2欧的东东。如果你喇叭是4欧再串接为8欧。估计只当收音机用用还可以;还有貌似车机都是两进四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车机,基本上都可以上2欧,因为很多原车喇叭本来就是2欧的东东。如果你喇叭是4欧再串接为8欧。估计 ...

就在论坛上买的  车里后面接喇叭就4条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在论坛上买的  车里后面接喇叭就4条线

车机电压是12伏的低电压,为了提高功率只得提升电流,所以大部分的汽车喇叭都是4欧,几乎不会采用8欧的,很多好一点的喇叭都是2欧,比如丹拿,bose,柏林之声,威发等等。一般车机都会考虑到2欧的负载,(因为一般的车机集成功放都是那么几款东西)除非极个别,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不要把机子搞烧了,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电压是12伏的低电压,为了提高功率只得提升电流,所以大部分的汽车喇叭都是4欧,几乎不会采用8欧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当起见,查一下车机的功放集成块是啥型号,就知道了。如果真是两路输出,这种车机肯定是很久以前的东西 ...

可以的,接时注意要并联,喇叭选8欧的。

网友:
车机许多是四声道的 当然可以每声道接4欧喇叭的。(分前座后座,左右两喇叭)早前车机是双声道放磁带的。

网友C:
版主那里买的 磁带机吧, 那个 就 是2声道的 啊 ,现在的 CD  基本都是 4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那里买的 磁带机吧, 那个 就 是2声道的 啊 ,现在的 CD  基本都是 4路

是的,就是版主那里买的

网友:
一般车机都是四声道,你这个两声道

网友A:
这不很明白?如果是8欧喇叭就并联,如果是两欧或者4欧喇叭就串联,总之。汽车功放的供电电压不高,输出阻抗大了效果不太好,那些8欧的高端喇叭大都加了单独的功放,如果用主机直推的高端货,一般都为2欧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很明白?如果是8欧喇叭就并联,如果是两欧或者4欧喇叭就串联,总之。汽车功放的供电电压不高,输出阻 ...

谢谢 就是原车的喇叭

网友:
你这个没办法接4个喇叭,功放块限制啦。

网友:
我有个尼桑车机就是二路输出  很新的正常使用中。

网友:
应该是皮卡车上的。

网友(2022-07-31):
两路喇叭应该是货车、卡车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