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XG-25信号发生器求助

楼主(2017-11-19):
前两年搞了个XG-25信号发生器,到手以后拿频率计测试了一下,好多频点频率计读数异常,然后就放起来了。
后来入手了一个老示波器,最近又入手了一套德生2P3收音机套件,然后想先把这信号发生器收拾利索,然后再用它调试2P3。

接上可调电源,用示波器测试,发现高频信号一团乱草一样,然后打开看,把100uf的电源滤波电容拆下来测量发现失效了,换了个330uf的电容器再测试,终于出现干净的正弦波了。

但是发现波段内有多处位置停振,有的波段在低端,有的波段再中间某处,还有的波段在高端;而且人体感应严重,在停振的位置,有时候用手摸某电容器外壳,又会起振。把板子上其它电容器测试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怀疑3DG8性能不行,换成3DG79B,结果还是一样,换9018也是一样。

这信号发生器电路图如下:

其中对于振荡线圈有这么一段说明文字,说是因为振荡线圈互相靠近,为了防止不工作的线圈影响正常波段的工作,所以用转换开关把不工作的线圈短路。
我怎么觉得不短路让它保持开路还好,一短路更糟糕啊?因为把线圈首尾接通,线圈仍然会感应空间磁场,然后形成环流,而环流是会产生磁场的,这磁场反过来又跟工作的线圈互感,就添乱了;而如果非工作的线圈让它保持开路的话,虽然两端会感生出电压,但是没有电流,不会产生磁场,基本上也就不会对正常工作的线圈产生影响。感觉这个设计很脑残,我高度怀疑这个不规律停振的现象跟这些被短路的线圈有关。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另外,我把高频部分的电路图简化绘制到下面,可以看出这是个共基极的变压器反馈LC振荡器,电路非常简单,基本上没有啥稳定工作状态的措施。在检修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同一个波段的高端振幅大约只有低端的四分之一,而且电源电压波动对振幅的影响很大。
我想对这个电路做一下优化改进,但是我对高频电路不太熟悉,各位坛友能否给一个建议电路?在基本结构不变(继续使用原来的波段开关、度盘)的前提下,仅仅改进主电路板,把它易停振和高低端振幅相差太大这两个问题解决掉。哪怕自己重新制作一个电路板也行,这电路性能真太烂了。

网友A:
现在函数信号发生器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函数信号发生器很便宜了。

这个我知道,淘宝上搜了一下,25M的DDS信号源也就三百出头。其实修这玩意一方面也是操练一下自己电子电路的水平,就好像现在收音机也很便宜了,还是有坛友自己制作,一样的道理。

原理简图遗漏了输出部分,更新在这里。

网友B:
原机要提高性能有难度。可尝试改用MC1648之类的芯片代替原来的三极管。这个芯片现在不贵,几元钱就行,接线简单,替代方便。可以预计指标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要提高性能有难度。可尝试改用MC1648之类的芯片代替原来的三极管。这个芯片现在不贵,几元钱就行,接线 ...

查了一下,MC1648好像是压控振荡器,如果用这个芯片的话,恐怕原来的度盘就用不成了,基本上还不如全新设计制作了。
有没有能利用原机壳和度盘(可变电容及电感线圈)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MC1648好像是压控振荡器,如果用这个芯片的话,恐怕原来的度盘就用不成了,基本上还不如全新设 ...

这个芯片内部具有稳幅电路,也可以弄出正弦波信号输出,这就在一定程度改善了高低端的幅频特性;原来的度盘刻度问题,即使原来的线路、改变原来三极管的直流动作点、或者更换不同的三极管等,也会引起频率的一些变化。产生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器件的寄生参数差异,主要是电容的影响,只要更换的主要器件分布电容比原来的小,而且仍然采用原来的电感,误差是可以补偿修正的。

如果采用这块芯片,估计芯片的寄生电容不会比原来大,由于还是采用原来的电感、原来的可变电容,电感和可变电容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主要影响来自于芯片的寄生电容。假设改制之后低端的频率偏高一点,说明芯片的寄生电容比三极管的小,只要外接一只补偿电容代替两者的差值,对度盘的影响是不大的。

如果还有其他的电路能够满足楼主的要求,原则也是一样,原机的电感和可调电容不能改变,只要替换的电路不引起频率偏低,解决起来都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内部具有稳幅电路,也可以弄出正弦波信号输出,这就在一定程度改善了高低端的幅频特性;原来的 ...

前面我用手机百度,还以为MC1648无法构成LC振荡器,只要能构成LC正弦波振荡器就好,我再仔细找找MC1648的应用资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我用手机百度,还以为MC1648无法构成LC振荡器,只要能构成LC正弦波振荡器就好,我再仔细找找MC1648的 ...

这里的比较全。https://wenku.baidu.com/view/17b ... df.html?from=search

可能要下载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比较全。https://wenku.baidu.com/view/17beca8171fe910ef12df8df.html?from=search

可能要下 ...

非常感谢!等我下班以后再仔细下载查看,有可能还要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内部具有稳幅电路,也可以弄出正弦波信号输出,这就在一定程度改善了高低端的幅频特性;原来的 ...

初步通读了一下DataSheet,发现一个问题,MC1648的LC振荡原件的冷端(接IC的10脚)并不是直接连接到电源负极(地)端的,而是要通过一个0.1uf的电容器连接到地端,以免IC内部的Q7、Q10、Q11三个管子的基极被短路至地电位而无法工作,这就麻烦了,拿XG-25的可变电容器和振荡线圈的一端是直接连接到金属机壳上的,改动起来相当的麻烦。而且后来我又想了一下,如果把机壳不接电源负极,而是通过一枚0.1uf电容再连接电源负极,那么输出插座的冷端等于也是接到了IC的10脚,这种连接方式很别扭,还不知道这样连接会不会有啥问题。
有没有相似的IC,振荡线圈和振荡电容器一端可以接地(电源正极或者电源负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步通读了一下DataSheet,发现一个问题,MC1648的LC振荡原件的冷端(接IC的10脚)并不是直接连接到电源 ...

这个是个问题,不过这个芯片具有自动稳幅是不错的。

你可以看看双管电路,具体资料可参考《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该电路起振容易,但是振荡频率可能做不到100兆周,再就是几只管子的寄生电容是否是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个问题,不过这个芯片具有自动稳幅是不错的。

你可以看看双管电路,具体资料可参考《业余无线电 ...

从网上参考了一下NE602的应用电路,NE602的振荡LC接入脚也是不能接地的,其内部原理图如下:

文章中实现LC本振电路的连接方式如下:

所以我就在想,MC1648能否采用下图这种方式连接LC?就是用电容器提供交流通路,然后隔断直流:
不知道这种连接方式能否解决LC回路接地问题?
又看了一下,各种应用当中,IC的10脚和12脚在直流上都是通的,这下不好处理了……

网友C:
这种信号发生器曾用过,刚收到时遇到每个波段的某一点停振的情况,但发现是可变电容碰片,仔细拔正后好了。从我使用、测试情况看,设计的将相邻波段振荡绕圈短接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因此造成某频点停振。
另有了晶体振荡、数显频率和幅度的高频信号源后将那台XG-25在坛里出了(那帖找不到了,出帖里有用示波器、频谱仪测试的多幅测试图)。感觉XG-25虽是传统的LC振荡的简易信号源,频率稳定性、各波段幅度平坦度等不高,但用作业余调测收音机还是能满足要求的(用它调手头的收音机另外接了频率计、高频毫伏表来监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信号发生器曾用过,刚收到时遇到每个波段的某一点停振的情况,但发现是可变电容碰片,仔细拔正后好了。 ...

一开始我也怀疑是空气双联碰片,但是后来仔细检查发现不是。肉眼检查双联没有发现碰片,而且各波段的停振点在度盘上并不确定,所以这不是可变电容的问题。

而且,对于不使用的线圈,把它短路,这一点从原理上解释是有大问题的,我从发生的现象上看,感觉就是被某线圈互感吸收了导致。只是我已经把它收回地下室了,下次尝试剪掉短路连线试试看有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网上参考了一下NE602的应用电路,NE602的振荡LC接入脚也是不能接地的,其内部原理图如下:

这种接法恐怕不行,看原理图,芯片的10脚与12脚接电感,你这样接法不能保证直流相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怀疑是空气双联碰片,但是后来仔细检查发现不是。肉眼检查双联没有发现碰片,而且各波段的停振 ...

几十年前也买过一台,新的没有频率哑点现象,但是振荡幅值波动较大,哑点并非可调电容碰片,但是灰尘引起的还是有可能、再就是线圈老化或Q值下降、可变电容以及开关接触片触点电阻增大。短路不用的线圈,回路的Q值极小,吸收作用可以忽略。

可用无水酒精或者三氯甲烷清洗相关触点与接触片,可收到一些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怀疑是空气双联碰片,但是后来仔细检查发现不是。肉眼检查双联没有发现碰片,而且各波段的停振 ...

我出的这台的帖找到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这台较新,曾用模拟示波器看过包括第6波段在内,频率从低到高连续调节的输出波形,没有发现某点停振的情况。不过我这台较新,线圈等振荡回路应该没有Q值下降的情况。(记得这台收到时另有音频输出幅度不可调的问题,打开看是电位器一端出厂即没有接地而悬空的,将这端与外壳直接锡焊就好了)

楼主:
线圈老化的话,目测这信号发生器的1波段采用的纱包线绕制,看不出来有老化,1波段低端和中间位置有停振,倒是后面的高频档位的线圈采用镀银裸线绕制,肉眼可见镀银线表面已经有发黑。不过,只要没有发生匝间漏电,Q值会下降很大么?
回头我把转换开关用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清洁一下试试。
我这台的PCB都没有阻焊层,只是在表面涂了一层可能是松香酒精液,我检修过程中才焊接了两次,有两处焊盘就脱落了,这PCB质量不行。会不会跟PCB有关?而且我这个,线圈上没有微调电容器,估计就是用线圈上的反绕匝数来进行校准的。

网友D:
换成3355管子试一下,我的就是这样好的,9018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3355管子试一下,我的就是这样好的,9018不行.

3355和3358都没有,倒是有个BF680。
这板子我用3DG79和9018都有停振点,可能如前面坛友所说,线圈老化了吧,因为这玩意的最高工作频率才130Mhz,而且是工作在共基极组态下,从频率特性上看,无论3DG79还是9018都比原配的3DG8要强很多。还是想改电路,准备先淘元件,等元件到了以后,把空气双联可变电容拆出来,线圈重新绕制,在外面搭电路,搞个双JFET的那个振荡电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调试验证,慢慢一步一步来。先把振荡电路搞定,再想法搞调幅电路,都搞利索之后再做PCB装回机壳…… 等于是拿这玩意练手diy高频振荡器。

网友D:
我用3DG79,3DG56和9018都不行,3355立见效果,你用BF860试试,换电路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3DG79,3DG56和9018都不行,3355立见效果,你用BF860试试,换电路太麻烦。

原来你已经实践过了?好吧,周末我再把它从地下室捞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产品是当年上海无线电仪器厂仿国外的线路造的产品,后来又有国内多个厂家仿造过,线路结构本身没有问题 ...

主电路板上高频部分也没几个元件,电容器用数字电桥测量过,也换过,电阻的话没啥好说的,振荡管也换了。如果说元器件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只能是在线圈或者可变电容器上了,那个可变电容器肉眼看没有问题,所以搞得我焦头烂额。
周末先换个管子试试。毕竟这电路比较落后了,还是想换一套稳定点的电路,必要的话重新绕线圈。手头有频率计和示波器,慢慢搞起来应该可以搞成。

楼主:
是停振,用示波器监视输出波形,调节频率到某位置,示波器上面波形忽然变成窄水平带,提高垂直灵敏度之后看到那些都是杂乱无序的信号,应该是线路感应的环境杂散信号。

我淘的2SC1906和BF245B目前在路上,等到货了先用2SC1906更换高频振荡管试试,最终目标是用双JFET做振荡器给这信号源换掉主电路板。原电路性能太差,如果不换电路,哪怕停振问题解决了,高低端振幅相差太大的问题也让人难以接受。

网友:
老东西将就用用就行了。

网友(2017-12-22):
我也有一个,也是楼主的问题,另外能不能使10.7m段加调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