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车发电机的充电电流

楼主(2017-11-19):
请问汽车发电机的充电电流大概是多少? 以下是详细说明。

假设比如60a的电瓶,此时里面大概只有20a左右,(此时电压不太清楚)
然后启动车子后,汽车发电机对它的充电电流大概会是多少(注意,是发电机对电瓶的充电电流)。。。发电机最大发电能力是100a,,假设此时不需要开其他的用电器。。

发动机的转速750-2000转的范围,,特别包括 750转时充电电流。。。

电瓶容量低时充电电流会变化我知道,我就是想知道一下容量低时,持续15分钟的平均电流大概会是多少?

此问题回答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有误差并不要紧,最后误差是 负35%到正50%左右。。

网友(2018-01-31):
  汽车发电的稳压器会自动调节的,   电池在接近没有电的状态下, 发电机会以接近最大电流值进行充电,    当蓄电池电压回升到13.5V左右的时候发电机电流自动减小,  因为汽车的发电机充电属于浮充系统,  充电电流和电池亏电电压有关,  和转速影响不大  即使说 在怠速状态下, 蓄电池电压非常低的, 发电机也可以输出非常强的电流, 但是因为阻力大,发动机会自动提升怠速到比较高的转速进行补偿,如果 是常规 45~80AH时的小车蓄电池, 在蓄电池没电的情况下,正常行车8~15分钟 都可充满, 也不用担心蓄电池能否经得住大电流充电, 汽车蓄电池天生就是为这个环境而设计的,   当然了 频繁的这样使用蓄电池也会提前老化的。

网友(2017-11-20):
怠速状态,充电电流5-10A。峰值20A左右

网友:
老解放汽车仪表板有一电流表,启动后指针在+15A——20A之间,大约5分钟后充电电流下降到5A左右。不同车型情况也不大一样。

网友(2017-12-20):
最精确的办法是自己亲自测一下。

网友:
闲来无事串个万用表测一下。或是用钳表

网友A:
闲来无事测了一下我的车锁车情况下的待机电流
170-230MA之间来回跳动
有钥匙接近的时候车子检测到钥匙了。就升到500多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钳表可以测直流吗???

看是什么原理:
1、采用电磁式电流互感器制作的钳形表,只能测量交流电流,只能准确测量50Hz附近的正弦波电流,不能测量直流电流。
2、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制作的钳形表,可以测量交直流电流,并且具有较高的带宽,可以测量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及畸变波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常用一般万用表,钳表没用过。

我也只有普通万用表。没有钳表。所以我才百度

网友:
同一辆车,充电电流和电瓶的亏电情况有关,和空气温度有关,和调节器有关。

网友(2018-01-31):
交流发电机在电瓶亏电时充电电流超过30A

网友:
调节器根据电瓶电压调节电流,而不是根据电瓶容量调节

网友:
汽车发电机是恒压的,由电子调节器控制转子磁场的大小来完成恒压输出,线圈是星型接法,在怠速时都能输出强劲电流,在启动后供应全车的用电系统。(空调,灯光,音响等)。

网友:
我用钳表测过,充电电流10A,而且与开不开大灯无关。

网友:
励磁发电机,怠速也可以20A左右

网友:
跟电瓶电压有关系的。

网友:
蓄电池充满后电流就小了。

网友:
我有个1000A的交直流钳表,试过,充电电流15A左右。

网友:
前天我用直流钳表测过一次,不过不是刚启动时,是在开车大约15分钟后,充电电流4.6A,应该属于正常的浮充电流。

网友C(2018-03-02):
这个没有具体的定值,和电瓶大小,发电机功率,电瓶电量有关系。启动后的几分钟,充电电流是很大的,20到30A左右,如果电瓶严重缺电,充电电流会更大,开车的朋友不知道遇到过这种情况没,就是每次车打着后,发电机皮带会响一阵,特别是开了大灯或空调等大功率电器会声音更大。这就是说明发电机负荷大,输出电流高,导致发电机皮带打滑。只要车行驶几分钟左右,就正常没响声了。充电电流就小了,发电机负荷也就小了,所以充电电流是没有定值的,只有在中高速正常行车时,充电电流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是个恒定值10A以下。

网友:
我没测过,但我的钳表能测直流,因为这事还赢过一盒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具体的定值,和电瓶大小,发电机功率,电瓶电量有关系。启动后的几分钟,充电电流是很大的,20到30 ...

学习了,秋冬季节每次早上冷启动,机舱里发电机皮带都叽叽叽像蛐蛐叫,过一会就听不见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具体的定值,和电瓶大小,发电机功率,电瓶电量有关系。启动后的几分钟,充电电流是很大的,20到30 ...

发电机皮带吱吱响是负荷重打滑,调节松紧度就可以不打滑了。对于自动的皮带涨紧轮,则必须换皮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闲来无事测了一下我的车锁车情况下的待机电流
170-230MA之间来回跳动
有钥匙接近的时候车子检测到钥匙了 ...

我的车静态电流在2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静态电流在20ma!

我的有无钥匙进入。可能是无线模块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无钥匙进入。可能是无线模块的原因吧

段时间可以,要是长时间这个电流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