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询问一下关于检波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7-11-19):
我手头有好几种锗高频二极管,这几种二极管,那种检波效果最好?二极管的型号有2AP9,2AP16,2AP17(这个没拍照),2AK9和2AK03J。谢谢!!

网友:
只说二极管很难说哪种检波效果好,能够在电路中达到阻抗匹配的效果最好.
与不同的线圈、耳机搭配,表现好的二极管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P9是最好的,AK 系列是开关管,做门电路,2AP9频率100MHz   2AP16频率40MHz

开关二极管有的频率更高,正向电阻更小,反向电阻更大,温度更稳定,

网友A:
2AP9是最好的,AK 系列是开关管,做门电路,2AP9频率100MHz   2AP16频率40MHz

网友B:
电表测量开关二极管性能不错,可上机不如2AP9效果好.

网友:
记得以前老资料上介绍2AP16.2AP17是点接触金键锗二极管,特点是正向电阻小,检波效率高。

网友:
过去买了好多2ap9,做矿石收音机

网友:
手头有货,那就自己比较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表测量开关二极管性能不错,可上机不如2AP9效果好.

表测的是1  毫安电流的压降,跟实际微安级的压降不同,效果不同。

网友:
开关管和检波管结构、参数不一样,对电流、频率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查看参数做比较

网友:
2AK、2AP、3AK型和3AG型三极管的eb结都可以做检波用,只要阻抗匹配,效果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