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测量测电压显示不均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19):
比如测36伏准,12v就不准了,是不是表头不行了

网友:
测36伏准,12v就不准。

如果是在同一档位,则表头的线性差的缘故。如果不在同一档位,则还可能有分压电阻不准确的问题。

网友:
是因为表头指示线性不好,这个难弄了,最好更换相同表头。

网友A:
您用的是什么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是什么表?谢谢。

现在用数字表多,之前有个十多年前的mf50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数字表多,之前有个十多年前的mf50不准

OK,误差只要在规定范围之内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误差只要在规定范围之内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的,一般的数字表也不那么准。

网友:
应该是表头不行

网友:
或者是电阻误差

网友:
表头线性不好了。不好修,换个表头

网友:
拆开表头看看中心的软铁导磁柱是否偏离中心?可能是安装问题,要使四周的空隙一样大,才能形成匀强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