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玩玩静噪耳机

楼主(2017-11-19):
最近我偶然听到了一个词:静噪耳机。通过上网了解我发现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利用电子电路产生一个和噪声相位相反的波形,然后两个波形相抵消,达到静噪目的,举个例子,就像风把门吹开,然后你给门一个推力让门无法被风吹开一样。但我认为,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绝对不会完全把噪声滤除掉,因为你感受到噪音的途径太多了,比如说骨传导等等一大堆……另外电子电路毕竟不是人体器官,产生的反相波形很难做到和环境噪音波形完全一样。所以说真要是玩静噪别玩电子电路主动降噪了,买个头戴式封闭耳机比啥都强,这就是我的见解。
但对我这种啥都想试一试的年轻人来说,虽然知道效果不会太好但是还是设计了一个电路。我的电路分为三部分,一个环境噪声采集电路,一个反相放大处理电路和一个耳机驱动电路。我用驻极体话筒拾取环境中的噪声,然后用两个9013三极管构成的共射放大电路进行放大,确保噪声采集电路灵敏度超高。但是共射输出端输出的是反相放大的波形,两级共射,最终输出的还是正相放大的波形,这怎么办?于是我又加上了一个由5532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反相放大电路,这下输出的波形就是反相放大的波形了。这就是噪声采集和反相处理部分电路的工作原理。
想要装逼成功,耳机驱动电路必须要专业一些,我严格限制电容的使用,我用的是5532前级驱动然后用bd139,bd140增大推力,音质效果一级棒!我把几部分电路装在一起,带了个垃圾耳机,拿到菜市场测试,通过调整耳机驱动电路的音量电位器发现这电路确实可以压下去一点噪音,但是有限,这也说明了我的见解是正确的,既然可以压下去一点噪音,说明我设计电路的理论正确,呵呵,然后我又拿出来一个三星手机的入耳式耳塞机测试,发现怎么调都没有什么太大效果了,原因很简单,这个三星手机自带的耳机封闭性太好了外面的噪音几乎进不去!这进一步说明了我的见解是正确的。
我认为电路降噪就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东西,还不如被动降噪(选用封闭式耳机)。
最后,我把我做的噪声采集和反相放大电路板发上来献献丑吧,图纸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如果帖子内容有误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
忘说了一句,调整静音平衡的电位器最好是多圈电位器,单圈太费劲。
我认为,加上我的静噪电路,配合封闭式头戴耳机,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然后放起音乐来这个世界都安静了

网友A:
主动降噪在手机免提中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降噪在手机免提中还是有用的。

两个话筒共模抑制吧,这个卡拉OK话筒也用,唱歌时捂住无线麦克风咪头下半部试试,立刻啸叫,然后就会被一屋子人打了。这个和静噪耳机还是有区别的,至少你说的应用是电路和电路之间处理,而静噪耳机却是电路和环境之间的处理,要困难很多。
但是电路工程师不要怂啊,尽可能还原最真实的声音吧!不要向大自然低头 哈哈

网友B:
你的话筒的位置很关键,因为不同的声波有着不同的波长,必须保证声波到达耳朵和通过耳机到达耳朵反向,所以必须使话筒尽可能的靠近耳机(耳朵),另外声波到达两个耳朵的时间也不一致,所以要使用立体声电路左右各一套系统

网友C:
声音传输有明显的延时,降噪放大器如果做的精细不妨考虑一下相位问题

网友D:
5楼正解。话筒不是随便安放的,理论上离耳朵越近越好。实验效果也正明,耳塞没有耳机效果好,正规产品也多见于大听筒,才能容纳所有电路,合理安排话筒位置 。本来电子降噪效果有限,再用个小耳塞,可以说基本上没效果。

网友E:
我有一副博士的主动降噪耳机,效果非常好,打开降噪开关后,基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淘宝上买的二手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话筒的位置很关键,因为不同的声波有着不同的波长,必须保证声波到达耳朵和通过耳机到达耳朵反向,所以 ...

我就是用了两个通道,但是麦克风却装在了一起,临时测试也没注意,等做好了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副博士的主动降噪耳机,效果非常好,打开降噪开关后,基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淘宝上买的二手货。

真的有那么神奇?我想知道它里面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正解。话筒不是随便安放的,理论上离耳朵越近越好。实验效果也正明,耳塞没有耳机效果好,正规产品也多 ...

那我把话筒装耳机上试试吧,反正我装在电路板上也有一点效果,希望装到耳机上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传输有明显的延时,降噪放大器如果做的精细不妨考虑一下相位问题

相位?您指的是什么?_?请您详细说一下!我感觉这东西只要输出一个反相信号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位?您指的是什么?_?请您详细说一下!我感觉这东西只要输出一个反相信号就行了

电子电路在经过阻容元件以后可能会出现相位超前或者滞后,这时再反相加到耳机上时无法完全抵消原来的噪音(因为只有完全反相才有可能得到零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电路在经过阻容元件以后可能会出现相位超前或者滞后,这时再反相加到耳机上时无法完全抵消原来的噪音 ...

我知道了,但是电子电路中有些耦合电容真省不了,否则各级工作点相互牵扯。示波器测试也看不出什么,我先把这个电路做完了试试效果具体怎样,不行的话声音采集和反相放大电路重新设计呗,现在我准备直接用运算放大器放大噪音和反相,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个耦合电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把话筒装耳机上试试吧,反正我装在电路板上也有一点效果,希望装到耳机上效果会更好

结构我不清楚,要装两节7号电池,有一个开关,没有调节装置。好几年前在马家店买的二手,大约400元。听音乐的效果没有森海的518好,低音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