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梅S203低电压收音机中频曲线

楼主(2017-11-20):
咏梅S203低电压收音机采用1节1.5V1号电池,一级中放和三极管检波,最近在坛里入手了一台,测试发现其中频曲线极窄,所以这种袖珍低电压小收音机虽然灵敏度还可以,但它的音质会比较差。扫频频率450KHZ-480KHZ,横向每格3.75KHZ。

网友:
收音机是一个系统,中放、低放、扬声器及机箱对音质音色都有影响

曾经改进过袖珍机,重绕变压器、加大耦合电容,后来发现低音没有提上去,耗电倒跟老虎似的

网友A:
当总增益不足时,增益与通频带是一对冤家,曲线宽了增益上不去,增益上去了曲线调不宽。
袖珍机的扬声器本身带宽有限,曲线即使再好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网友B:
用参差调谐重调中频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参差调谐重调中频曲线。

参差调过了,只是中心频率向左右(上下频率)移动,频宽不变。估计用三极管检波,也就这种情况。

网友C:
只有一级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级中放的

三极管检波有增益,所以一级中放就满足增益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听最新最高指示的随身听,用得着中频带宽吗?再说当年的八个样板戏,那个有蓬蓬?

1.5V的收音机,估计也只是满足收听广播的要求,音质就别想了。

网友E:
调整后,看磁帽深度,有些机器时间长了,中周谐振电容容量会偏小,会出现Q值偏高的现象,一般不至于不好听,多数是功放差一点,像破冰者做的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效果就不错,声音跟电路结构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总增益不足时,增益与通频带是一对冤家,曲线宽了增益上不去,增益上去了曲线调不宽。
袖珍机的扬声器本 ...

说得有道理,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调它的中周时,主要考虑增益,因为这种机子带宽再好,也放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后,看磁帽深度,有些机器时间长了,中周谐振电容容量会偏小,会出现Q值偏高的现象,一般不至于不好听 ...

开始我也怀疑中周电容变值,拆下中周看了,不是那种银膜电容,变值的可能性不大,为了证实这个想法,又对这两个中周进行了测试,谐振频率没有偏离,所以容量没有减少。

网友E:
两级中周通频带应该很宽的,为了提高选择性,小收音机配的谐振电容都偏小,电感量会相对高一点,Q值会高点,同期的小收音机中周谐振电容多数是棕红色的云母电容,多数质量不过关,放久了容量会下降,虽然下降不多,但是对Q值影响很大的,有些小收音机谐振电容只是降低一点,甚至会自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级中周通频带应该很宽的,为了提高选择性,小收音机配的谐振电容都偏小,电感量会相对高一点,Q值会高点 ...

这台机子中周底部并联的电容确实是棕红色的,不过上面覆盖了一层绝缘漆,光亮如新,所以我就没有动它,但对比我手头的拆机中周(并联老云母电容)确实Q值低不少,但比并联瓷片电容的又高不少。所以我认为应属正常,毕竟是袖珍机并且是三极管检波,不同于二极管检波需要的更高中放增益。

网友:
这种收音机是用来听广播用的。对音质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么个调法,是先把两个中周的谐振频率完全调一致,然后再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调一个角度,假如前面一个 ...

你说的大家都懂,大家都是这么调的,为了证明我没有调错,我早上又重新调了一次,无论怎么调,都无法调到象其他二极管检波那样的中频曲线,也许三极管检波真的就是这么窄的带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么个调法,是先把两个中周的谐振频率完全调一致,然后再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调一个角度,假如前面一个 ...

这么低的电压,电流2毫安是否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低的电压,电流2毫安是否够了??

硅管线性好,调大电流不会提高增益多少的。还不如换放大倍数大的管子提高增益更显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硅管线性好,调大电流不会提高增益多少的。还不如换放大倍数大的管子提高增益更显著。

我担心的不是增益够不够,而是担心会不会饱和失真、截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担心的不是增益够不够,而是担心会不会饱和失真、截止失真。

接收本地强台并未发现饱和失真的现象,没有必要担心。而且本地强台只有中波台,如果真的出现阻塞可以通过稍改变一下收音机的方向排除,所以更没有必要担心了。

网友H:
这个小鸡我也有,确实音质差,估计电源是1.5V的原因(也可能是小喇叭质量差)。用两节电池的秀珍机灵敏度,声音就好很多,如红灯602、红旗S203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小鸡我也有,确实音质差,估计电源是1.5V的原因(也可能是小喇叭质量差)。用两节电池的秀珍机灵敏度, ...

还有输入输出变压器这么小,声音也不会好的。我用1000HZ正弦信号测试过,输出不削顶电压才不到1V峰峰值,而波型是有一定失真的,主要是延迟失真。

网友:
把静态电流调高点试试。

网友I:
我的S203中频曲线是这样的。
S203-戲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S203中频曲线是这样的。

两边不对称,过于强求双峰,正常是顶部有点圆,调成尖角的有多种原因,一是扫频速度和扫频宽度的设置,拉宽后左右两边可以看到明显上升和下降的曲率是不同的,大部分机器都有这样的现象,他们说是由于半导体器件单向输入引起的

网友I:
是有点过于求双峰了,我想说的是S203也可以把中频带宽调大的。
调宽后再把末级的静态电流调大点,实际听感也不错。

补充:上图频标间隔1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有点过于求双峰了,我想说的是S203也可以把中频带宽调大的。
调宽后再把末级的静态电流调大点,实际听感 ...

三极管检波并不是如大家所想,当然国产机可能设计上欠缺了点,但是不至于很难听,我手上就有用一个电池供电的钻石收音机,里面用的功放变压器要大很多,声音也很好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S203中频曲线是这样的。

你的能调或这样,确实不错,但我这台怎么就调不了呢?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能把你这台机子介绍一下吗?

网友I:
我这台也是咏梅S203,只改过低放部分,末级输出和第一低放间加了负反馈。
调中频的时候感觉两个中周的谐振峰是各自独立可调的,而且强度基本相当。
你这个情况是不是其中一个中频谐振的Q值太低了?

另外:我是在可变电容处注入扫频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一张纸质的S203说明书,电路略有不同。不过我的和楼主的看上去是一样的。

图纸放大后看不清楚,不过三极管稳压电路我这台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台也是咏梅S203,只改过低放部分,末级输出和第一低放间加了负反馈。
调中频的时候感觉两个中周的谐振 ...

我离线测过这2个中周,中频曲线和幅度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上机后调中周时调不成参差的曲线,带宽很窄,只能左右移动。

网友I:
手机不太会上图。这个是不是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机不太会上图。这个是不是清楚些?

没有看到电路图呀?

网友:
闲的话,可以在中周上并联一个20pf左右的小电容,重新调

网友I:
论坛的上图功能不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论坛的上图功能不好用啊。

谢谢,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收音机与我这个主要有二个地方不同,一个地方是前级三极管有源滤波,我这个没有;二是第一中周初级并联的强台抑制二极管你这台串联了一个1K电阻,我这台是直接联接,没有串入电阻,另外还有很多地方所用电阻不一样,可能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估计你这台是改进型的,把有关缺点改进了。

网友E:
把4.7uf的AGC电容换一个好的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4.7uf的AGC电容换一个好的再试试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4.7uf的AGC电容换一个好的再试试

电容拆下来了,确实漏电比较大,但换了电容后频宽仍然比较窄,主要原因可能还没有找到,难道真的是中周谐振电容不好?可惜手头没有合适容量的云母电容。这种中周不知道用的是不是200P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拆下来了,确实漏电比较大,但换了电容后频宽仍然比较窄,主要原因可能还没有找到,难道真的是中周 ...

180-200P谐振电容

网友E:
可以用瓷片电容代替的,找200p-220p的瓷片电容,焊在板子后面,用锋利的切纸刀将原电容切断就行了,问题是要看一下使用的扫频仪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瓷片电容代替的,找200p-220p的瓷片电容,焊在板子后面,用锋利的切纸刀将原电容切断就行了,问题是 ...

瓷片电容质量参差不齐,好的不易找,最好的先离线测试再上机,可惜手头可选择的200P瓷片电容没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瓷片电容代替的,找200p-220p的瓷片电容,焊在板子后面,用锋利的切纸刀将原电容切断就行了,问题是 ...

该机中周用的是510P的电容,测量Q值比较低,现在第一个中周换上一个TTF-2-1,测试中频幅度是原中周的4倍,第二中周原来想换TTF-2-3,但换上后不行,可能是阻抗不配,只能用原来那个,但去掉了原并联电容,外接一个510P的云母电容,中频幅度是原中周的1.5倍,这样改了以后收音机的灵敏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频曲线还是不能调宽,有可能还没有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
TTF-2-3是检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