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闹钟更换喇叭

楼主(2017-11-20):
不久前买了个某名牌的液晶屏闹钟,当时听着闹铃声音挺大,就有点担心。果然,没几个月没声了。测量喇叭开路。原来的喇叭是64欧0.25瓦,这种型号不好找,网上也少。貌似用8050驱动。请问能否改一改,把阻抗降低一下?电路板图片晚上再上传。请各位朋友指教

网友A:
这种开路故障断点一般在前端,分解喇叭修复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路故障断点一般在前端,分解喇叭修复很容易。

喇叭烧了不好修吧?那种塑料的玩具喇叭

网友:
直接修喇叭太难了,我以前有个手表线圈断了,费了几个小时才焊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烧了不好修吧?那种塑料的玩具喇叭

烧了您是怎么确认的?开路一般是音圈引出线霉断或自然断裂,我刚修复的电话听筒喇叭与您图类似。先用香蕉水浸润喇叭振盆边缘,稍等就能分解修理......

网友:
如机箱里有空隙装一个3:1至4:1的小输出变压器,8欧的喇叭好找。(音质要求别太高)

网友:
反正声音大,弄个8或16欧姆的喇叭串个电阻。

网友:
找个16欧姆或25欧姆的喇叭加适当电阻代用。

网友:
玩具有好多都是高阻抗喇叭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B:
这种喇叭都是几毛钱一个的,不值得修,用别的喇叭代换吧,嫌声音大可以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喇叭都是几毛钱一个的,不值得修,用别的喇叭代换吧,嫌声音大可以串电阻

谢谢,从玩具上拆了一个,也不知道阻抗,换上后声音小了点,但是能用。

网友:
从玩具上拆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从玩具上拆了一个,也不知道阻抗,换上后声音小了点,但是能用。

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