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明伟电源是不是真的?

楼主(2017-11-20):
网上淘来的,主电容才是200v680uf的,其他电路看起来不错,求鉴定真假?

网友A:
是真的,正品里也就这个样。NES系列就是以前的S系列的新版,明纬品牌里面最普通的电源。

网友:
看起来像真

网友:
看做工像是真的,现在假的都省料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12V-29A的,我改换了变压器和滤波电容

网友:
是真的,我用过,电容串联滤波200v够了。

网友:
      这货色,大部分都顺眼,就看哪变压器柳腰细枝的样子,余量留太少,想超就不要想了,不过还是如假包换的明纬。

网友:
NES的改不了可调,不爽

网友:
价格多少呢?

网友: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工业商用电源,必须保证连续长时间工作的可靠性,就算是山寨仿造也来不得半点含糊,否则批量损坏就别想赚钱了。

网友:
无需怀疑,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正品里也就这个样。NES系列就是以前的S系列的新版,明纬品牌里面最普通的电源。

可不是【新版】这么简单的。关键是控制芯片不同。

S系列的芯片是TL494的,而NES的芯片是3842的。

再一个S系列用的器件都是直插的,NES系列用了大量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是【新版】这么简单的。关键是控制芯片不同。

S系列的芯片是TL494的,而NES的芯片是3842的。

是我的说法不准确,NES是在商业上作为S,SE等系列的代替产品。

网友:
应该是正品,假货偷工减料。

网友(2018-03-29):
真的,看变压器,都给你套一层高温胶带了,山寨的一般不会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