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了个频率计套件,焊接以后不能用

楼主(2017-11-20):
某宝买了两套1hz-50Mhz频率计套件,说的就是没有技术支持,电路本身比较简单,焊接很顺利。焊接好以后测试晶振是正常显示的,但是输入信号测频率没有显示。
该套件一共用了两个三极管一个7550稳压和一个16f628a的单片IC,三极管9018和外围电路组成晶振检测振荡电路,信号输入是到单片机的第3脚,9014似乎是显示的门开关电路(这个我也没有看太明白)奇怪的是测晶振可以但是测频率不行

网友:
我认为改、玩收音还是买几元一个的数显机,把这个组件拆下来,又简单又节能还稳定。想拆腾就买17楼朋友的套件。

网友A:
一款好的频率计,现在几十元搞定。关键是测量结果可信程度高。自制的频率计,晶振频率的稳定性,应该不如厂制品的好。

网友(2018-09-17):
引用 网友B:
大师能否仿制出来?

此频率计硬件仿制容易,不懂软件的人,解决软件就困难了,即使有现成的软件,还需要下载线。此频率计不适合收音机做频率显示,即使自编软件减去中频,也不适用。因为动态扫描的LED显示干扰收音机。

网友C(2017-11-20):
是不是输入信号的峰值太低了?

网友:
输入整形电路问题

网友:
在网上看到过一款很类似,是一外国人DL4YHF,他的帖子很详细的。

网友D:
没技术支持,那就是PIC16芯片里面是空的,根本没有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输入信号的峰值太低了?

有这种可能性,我使用高频信号发生器的低频输出可以正确显示,但是高频就没有办法显示了。由于没有高频毫伏表不知道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但是低频输出的话用万用表测量是0.78v左右,再小就没有办法显示了。等一下用模拟扫频仪扫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技术支持,那就是PIC16芯片里面是空的,根本没有灌程序。

那倒不是,pic16里面是有程序的,因为测晶振就可以测,也许需要加一级放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款好的频率计,现在几十元搞定。关键是测量结果可信程度高。自制的频率计,晶振频率的稳定性,应该不如厂 ...

我主要是想把它加到自制的收音机里面作为调谐频率指示用的,似乎距离天线很近的话还会有一定的干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把它加到自制的收音机里面作为调谐频率指示用的,似乎距离天线很近的话还会有一定的干扰

这种电路设计对输入信号幅度有要求,因为你测晶振时显示正常证明电路是没问题的,本地震荡强度足够(振幅),满足电路要求,所以正常显示;如果用来测量接收机的频率,则必须在输入端增加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设计对输入信号幅度有要求,因为你测晶振时显示正常证明电路是没问题的,本地震荡强度足够(振幅 ...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把原来测量晶振的9018改用9012(原来是共集电极电路,改pnp管子以后可以不用改动太多)加了一级放大器,现在可以用了,指示频率范围没有那么广,可以在中波段使用了

楼主:
使用心得:sub下长按按键闪烁时放手,这时当前频率为中频(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标定中频);ADD亮时长按按键闪烁以后倍频状态(即1mhz显示为2mhz);ZERO亮时长按闪烁后放手为清除ADD及sub,另外还有两个是设置休眠开启关闭的(休眠以后当频率温度时频率显示常量一段时间以后变为短闪亮以节约电量),目前知道的就是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把原来测量晶振的9018改用9012(原来是共集电极电路,改pnp管子以后可以不用改动太 ...

做收音机的频率显示,需要减去中频频率,貌似这个频率计不支持。直接看本振频率眼会看花的

网友F:
感觉LED动态显示的方式会在整个中波、短波段产生很大干扰,不知楼主实际使用中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LED动态显示的方式会在整个中波、短波段产生很大干扰,不知楼主实际使用中感觉如何?

是的,在中波低端会有比较大的吱吱声(休眠以后没有声音,就闪亮的那一下会有干扰,大约十秒钟会有0.5秒的闪亮),目前正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
我买过两套这样的,焊完以后一试不行就直接扔了,随后买了两个3610蓝板的,还有时钟,AM.FM都有的,很好用的,看看北极兵老师的贴子就有

网友:
可能是带宽超限了,因为单片机的频率是有限制的,所以你测量的时候如果超过原有的带宽,就显示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在中波低端会有比较大的吱吱声(休眠以后没有声音,就闪亮的那一下会有干扰,大约十秒钟会有0.5秒 ...

90年代中期,那时各个院校的单片机都是以MCS51为教材,那时我做了无数的单片机实验,当时就深知其高频干扰对几乎所有的调幅波段都非常大,特别是有外扩总线和动态LED显示的情况下为最,那时都是标准的5V供电电压。近年来各式各样的单片机层出不穷,估计用低电压版的和低主频的单片机并配合液晶显示能有效的降低干扰,如atmega8L采用32768Hz手表晶振,配合3.3V的1602LCD,并做好屏蔽。

网友G:
我觉得楼主是没有认真做,我焊接这个套件一次成功,还有IN端要焊接螺旋天线上,才能感应出频率,估计输入电平要求比较高的缘故,还有测试50MHZ以下频率时,最好输入电源是9V电压电源,不然,IN接收灵敏度不够!

网友H:
弄就弄成品,有问题直接退。半成品万一不成功呢。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弄就弄成品,有问题直接退。半成品万一不成功呢。麻烦

所以没有电子焊接基础的人只有适合买成品,有一定电子元件焊接基础后适合买套件,因为他知道哪些元件金贵而不好伺候的,有些元件比如MOS管或集成电路是不能直接用电烙铁焊接的,哪怕是手碰了一下管脚,就会使元件静电击穿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以没有电子焊接基础的人只有适合买成品,有一定电子元件焊接基础后适合买套件,因为他知道哪些元件金贵 ...

说得在理。深水宝上面的玩意,有些新的。到手都用不了。一般在上网买零件。都要买二个。万一有个用不了还有另一个有可能能用

网友:
是17楼朋友说的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楼主是没有认真做,我焊接这个套件一次成功,还有IN端要焊接螺旋天线上,才能感应出频率,估计输入电 ...

这个版本的信号电平要相当高才能显示,用高频信号发生器输送的信号都显示不了。我用的是两串锂电池供电的,电压不低

网友:
收音机频率计,还是用SC3610来的方便些。不过既然买了,就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0-50MHz,中短波都够了,如果测量本振的频率要注意频率计灵敏度是否足够,测频时对被测电路是否有影响,同时测量结果要比接收信号高一个中频465KHz。

网友:
信号幅度太低,

频率计的输入灵敏度不足所致。

网友(2018-02-25):
你可能要多了解PIC单片机!

网友(2018-09-17):
组装了一个,测晶振正常,测频率需要1.5伏左右的驱动才能显示。后按了微动开关显示了一些字符后,测晶振就不能了。不知那些字符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http://dl4yhf.darc.de/freq_counter/freq_counte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