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管超外差

楼主(2017-11-20):
之前在论里发了四管超外差电路,也得到了老师的指点,于是抽空复刻了一个。

电原理图

电原理图

楼主:
PCB完成后,打印在“热转印”(广告店丢弃的不干胶背面黄色纸)上。
636型、汽车人版四管超外差

636型、汽车人版四管超外差

636型、汽车人版四管超外差

楼主:
用电熨斗将PCB热转印至敷铜板上。
这次比较满意,没有出现断线情况,很完整。

楼主:
用三氯化铁进行刻蚀。PCB板铜箔面朝下,利用液体张力自然漂浮在溶液上。

楼主:
这是刻蚀、并打好孔的PCB板。

楼主:
安装元件。

楼主:
将板子安装至塑料小壳子中。

楼主:
完工图,没有经过装饰。

楼主:
按照电原理图元件数据,基本一装就响。
我用的是223差联,振荡绕圈严格按照说明,带着着手套进行绕制。
    “中周的绕制对材料和工艺有很多严格的要求,一是磁芯、骨架和漆包线的Q值要高,二是一定要采用绕线机绕制,而且要戴干净的手套操作,三是要将绕好的中周进行干燥和防潮处理。如果是裸手缠绕中周会大大减低中周的Q值,灵敏度会很低很低的。”-------摘自坛中一位老师语录。

楼主:
还有“本振次级应先绕,有抽头的多圈组应后绕.并把至抽头圈数少的冷端帖次级”
      “靠近交流地的一端叫冷端,两组线圈间电位差小了,电场就小了,这样可以减少前后级间的影响”
      “其实绕法直接影响中周Q值.把最〝热〞的那个热端放到最外.以减少线圈分布电容.这是一切中周的行规”
      “绕制都是先次级后初级,主次级同一绕向。初级的三个头不要搞错,次级无所谓。手绕比厂制的性能要差一些,但可以使用。”
      “由于平绕分布电容大.早年有人发明了蜂房式.但象这样的磁芯没法实现.有人发明了斜绕式”。如图
------以上均为坛里各位老师的精彩语录。

楼主:
刚才有点失误。原理图中三极管3DG201均改为9018,3AX31改为9012。前两个160K电阻定为220K,后一个160K电阻定为510K.
变频级集电极电流大概是0.35MA,中放级集电极电流大概是0.45MA,低放级电流总体是8-9MA(但这一级怎么调都调不到所说的4-5MA)。
接入耳机,对中周稍作调整,就能收到电台。在阳台上信号很强,因没有AGC和音量电位器,使用苹果手机耳机感觉很振耳。但使用外接小喇叭,感觉声音还不错。
暂时没有统调,或许使用的差联与振荡线圈不匹配,电台信号全集中在靠近高端一半的地方。目前先用着,待有空再说。

网友:
四管超外差收音机,好!!

网友:
楼主的四管机外形看上去应该属于小型机,而非微型机(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
不错。中规中矩很是漂亮。低放电流调不下来是不是管子放大倍数过高,换个低点的试试。

网友:
摩一下机还行。重无到无。弄不来。没条件了

网友:
输出三极管的BE并联一个1-10k的电阻可以将输出电流降下来

网友:
没分了,做的好!帮顶!

网友:
制作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网友:
印板做得真好。

网友:
电路印板画的不错!但我觉得只有一级中放灵敏不高,还有最好加音量控制;电池也改成锂电池。

网友:
CBM-223P双连电容要配9018/S66D或是923等套件里面那种红磁帽振荡线圈。你这种黑磁帽的多半是淘宝上新产品LTF-2-3,不能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