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功放用硒整流声音真的很好

楼主(2017-11-20):
闲着一个硒整流器把它接入电路发现声音真是美,与电子管相比感觉比电子管还有韵味整流出来电压稍低一点而且不需要灯丝电压两全其美,怪不得德机都用这个整流,自然有它的好处,首先说明下不是广告是亲自实践出的声音,这个声音很模拟味与晶体管整流的味道很不同

网友:
电器元件的理想工况与实际有很大区别,只能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原则,工程上更多考虑的是降低成本,减小体积,而对于声音则很少考虑。随着HiFi音响的发展,人们开始注重音质,因此一些淘汰的玩意(包括电子管)东山再起,一些所谓大师极力忽悠,而JS们则推波助澜。至于玩什么怎么玩,可以随意,奉劝大家理智些。至于在哪里讨论倒无所谓,那边的版主也是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浸电子管是您自己的科研成果,您怎么说我是叫嚣挑衅呢?难道您自己的科研成果您自己都羞于启齿吗?

你还没完没了的了,看来不应战把你干趴下,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
首先,这里是胆坛,是玩古董器件的地方,我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玩什么。身在胆坛,就应该有包容的心态,不极端、不暴弃、不排斥,明明白白坦坦荡荡的玩电子管、输出牛、碳晶电阻、硒整流器......这些古董器件,大大方方高高兴兴接受晶体管、IC......这些现代科技产品。我搞那个油浸电子管的目的,没你臆想的“研发”那么高大上,那是想要找到一种最大限度减轻像3A5这类管子mic音的方法,然后公开资料,为大家服务,为论坛做贡献,最后我做到了。反观你在干什么呢,虽然你泡在古老的胆坛,却从来不去考虑如何玩好这些可爱的古董,只是整天叫嚷这落后那淘汰,打着科学的幌子,到处扇风点火,一副滑稽可笑的丑态。
你口口声声电阻+硅二极管整流等于硒堆整流,你难道不明白电子管能放大信号,晶体管也能,IC就更能,还有甲类工况可以放大信号,而乙类和开关放大效率更高,你又为什么不追随最前沿的IC开关放大器而去,死赖在胆坛不走,这是赖皮小人所为,你不配在这里叫战!

网友:
说人家不对,为什么不帮人家找原因。
你是技术派的,就该给出科学依据,你是玄学派的,就该盘腿论道。
只知道一哄而上,一通乱砸,像一群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呵呵呵,呵呵,

有机会找两用电源的品牌机听听试试,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完没了的了,看来不应战把你干趴下,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
首先,这里是胆坛,是玩古董器件的 ...

请您举出例子出来,我到底哪一句话是在向您叫板?我对您的改善音质的科研成果(比如油浸电子管等)是由衷的佩服,并且向您提了一个不成熟的建议:“设计一个油浸硒堆来改善音质”,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句使您如此怒火中烧?在下愚钝,没有任何科研成果,如果有的话绝对会是相当自豪的,而不是像您一样如此反感别人提及自己的科研成果。难道别人赞赏您的科研成果是对您的侮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上电阻你想想还有完全的截止和导通吗?在晶体管导通以前电阻持续导电,只在此后某个瞬间晶体管开启导 ...

当然并了电阻与原来相比是有所改变有所缓和,但是导通与截止还是存在,而硒整流是没有导通与截止

网友:
电源纹波也并非越小越好

网友:
这个论坛的很多人在音响发烧方面的水平极低,只要一谈到发烧金耳朵公认的影响音质的因素比如:焊锡,电源线,保险管,接地盒,脚钉,量子不干胶贴纸等对音质有极显著影响的因素,就会问你原理是什么?有哪些测试数据?而隔壁论坛对这些重要因素讨论得热火朝天,并且根本不谈原理和数据,只有听感。偶尔有个别大师级别的高人才会谈到部分重要理论,比如:发烧电源线和直流导线必须考虑趋肤效应,不同牌子的发烧焊锡由于不同的量子效应和纳米尺度的原子有序排列而大幅度改善音质等高深理论。建议楼主到那边去讨论方能尽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真不给忽悠者面子,把真话说出来.
人家装B也挺不容易的……

你要是说听不出整流管的声音那就别谈发烧了,这和忽悠两码事,说说我的系统吧功放管用的德律风根EL84前级管用的德律风根ECC83坑屏的输出牛用乐潘喇叭用的德国剧院里的钴磁8寸全频,要是你用收音机估计难听出每个整流管的声音,要是用好系统听差别就出来了

网友:
整流管后边串联一个可变电阻,更换每种整流管后调节此可变电阻把滤波后的电压调到一致,谁有把握靠听感分辨出是哪种管子整流?
谁听到过整流管的开关噪音?

楼主:
有人说硒整流是过去的产物声音不好我严重不同意,硒整流漏电是大一些反向电压是小一些但声音是好的

网友:
个人感觉而已,希望楼主能从理论上说说声音好的原理。

网友:
俺还有同步震动整流子,等有时间了再听听硒整流还没出生时的声音

网友:
确实没什么依据啊!

楼主:
理论我不太会说但我实际试机就是这个感觉声音好过晶体管

网友:
又一个火电水电之說,心理作用极深.

网友:
硒整流器每片的反向电压低,需要多片串联才能达到要求。另外压降大。整流电流小。优点是有击穿自愈恢复能力。现在已基本淘汰。

网友:
你研究研究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比如1N5819特点就是正向导通电压低,反向截止也不利索,用1N5819代替硒堆岂不是要强得多?起初我玩儿电子管也有一些怀旧情节,现在没有了,巴不得除了电子管本身都用新元件。

网友:
如果真的音质好,为什么现在不用了?不排除心理因素,至于硅二极管导通阀值产生噪音的问题,并个0.01uf - 0.1uf的电容就解决问题了。或者直接用电子管整流不就行了,玩怀旧还舍不得那点灯丝功耗?

网友:
地下挖上几十米建个空间,四壁用铅汁浇筑,用蓄电池供电,这样的听音室才符合要求。

楼主:
不是心里因素,那咱抛开这个硒整流不提你说电子管整流每个整流电子管的声音一样吗?我实际试听每个整流管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要是你听不出来说明你的整个音响系统不行

网友:
可能听觉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随着年龄中度损伤,会幻听另声音,双耳平均听力损失在41~60dB HL之间会出现此症状。

网友:
希望楼主坚持下去,有条件的话找些仪器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