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变压器,工控设备上的

楼主(2017-11-20):
应该是那种可以顶住大瞬态的玩意。三项的。

网友:
110-220两用的,不错。

网友:
这个变压器做工精致,用料实在。

网友:
还差不多  很不错。。。

网友A:
美国工控变压器很多都是焊接型(不可拆卸)的,我有个是降压37伏的,这个是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工控变压器很多都是焊接型(不可拆卸)的,我有个是降压37伏的,这个是升压的。

这个也是降压的,接三相的,初级接380。要是升压的那该多好,直接做胆机牛了。

网友B:
焊接型的变压器,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了,拆开就是费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型的变压器,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了,拆开就是费品了

接三相,出220,110。拆它干啥,现在就很有用的。

网友C:
可以220V接市电,输出110V,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220V接市电,输出110V,380V

都次级那边接?当成自耦?

网友D:
带有380V输入的并不是三相的,铭牌上面没有显示三相接法是星形还是三角

网友:
仍然是单相的变压器,有380伏绕组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有380V输入的并不是三相的,铭牌上面没有显示三相接法是星形还是三角

确实。那还真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次级那边接?当成自耦?

标签看不太清楚,220V应该是独立绕组,0-415V也可以输出35V.20V.等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降压的,接三相的,初级接380。要是升压的那该多好,直接做胆机牛了。

把220V端接二相交流220V,三相380V端是可以输出380V的(同理,也可输出41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20V端接二相交流220V,三相380V端是可以输出380V的(同理,也可输出415V的).......

我昨天看了说明,都英文的。初级接高压,还没弄明白高压是两相的还是三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看了说明,都英文的。初级接高压,还没弄明白高压是两相的还是三相的。

先对照变压器上的接线图,用万用表检测一下:110V、220V、380V与410V及415V,是否各自为独立绕组。若是独立绕组,就可以加一组相应电压,输出其他对应电压了(如:加入220V至220V绕组,输出380~415V电压等)。
若初级边110V、220V、380V、410V及415V为同侧抽头绕组(非独立绕组),则只能在初级边加一种对应电压(如220V)了。
另外,方便的话,可以将英文说明书贴上,分析分析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