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RGB怎么输出图像

楼主(2017-11-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2-3
5-6-7
14-15
通过转接线:接到支持: 15k的VGA显示器-可能行。

网友:
显示器VGA接口 接到RGB口,应该就有显示了吧。

网友:
应该是需要设备转换的。不行就上个二手的视频采集卡

网友:
要采集卡的,不是电脑vga显示的接法。

网友:
用条VGA线,将公头里的除1,2,3,5,6,7,13,14针外其它的全部去掉,再接入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按这个顺序去掉吗

图和相机接口属母的,你用公的对准,将那些插入1,2,3~~等孔的脚保留,其它的剪去,再说一遍,是插入母的那几个孔的脚保留。母的孔和公的脚顺序方向上相反。不过先说明,你要预这条视频线以后不用

网友:
收藏帖子,留着学习

网友:
直接上采集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