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F47电阻档分流电阻的精度会不会影响测量准确度

楼主(2017-11-21):
如题。比如1.78K用1.8k或者1.75K替换、15Ω用16Ω替换。

网友A:
对于中心值为16.5的MF47表来说,x100档的分流电阻阻值为1.78k,当欧姆调零电位器从左调到右时,在不考虑电池内阻的情况下,测量回路中的内阻变化范围是 1.653k~1.644k,比较接近其中心值1.65k,当分流电阻用1.8k时,测量回路中的内阻变化范围是 1.671k~1.661k;当分流电阻用1.75k时,测量回路中的内阻变化范围是 1.627k~1.62k,可见这两个都比较偏离中心值1.65k。
x1档必须考虑电池的内阻影响,如果分流电阻用16Ω,再加上插座的接触电阻以及表笔线、保险管等的电阻,测量回路中的内阻就会远远大于中心值16.5Ω。这样实际测量值就会偏低。

网友:
阻值相差不大,电阻档由于有调零电位器,应该没多大影响,但其他档位肯定对精度是有影响,如果应用场合要求不高,也是可以的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阻的电阻可以误差大一点,只要不超过一个范围就行?

网友B:
量程电阻的问题,我从来不去用万用表量数值,只测量一下是否断线就行了。对于个别档位烧坏的,用一下方法比开尔文电桥好用:找个电阻箱或好点的电位器调在合适的阻值代替量程电阻,用被测表与标准表同时测量一个标准的电量,调整电位器或电阻箱,使被测表与标准表的指示一致,拆线后测量从电阻箱或测量出电位器的阻值后用串并联的方法凑合一个一样阻值的电阻就行了。这是用比较法,对测量电阻的仪表精度无要求,只要求短期稳定性和分辨率高就行了,但这种方法关键的是要有个标准表才行。

网友:
调零电位器只能调节电池电压变化对电阻测量的影响,MF47的中心电阻值几乎就等于分流电阻(特别是低档位),而电阻测量又是非线性的,误差就更不好估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程电阻的问题,我从来不去用万用表量数值,只测量一下是否断线就行了。对于个别档位烧坏的,用一下方法比 ...

其实我用指针表多数情况下也只是测一下通路,只是强迫症心理作怪,不弄准心里就不舒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中心值为16.5的MF47表来说,x100档的分流电阻阻值为1.78k,当欧姆调零电位器从左调到右时,在不考虑电 ...

解释得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图怎么电阻档和我的86年MF47表不一样。x100档的分流电阻阻值为2.43k。电流,交.直流电压档一模一 ...

你的这块表电阻档中心值应该是22的,如图:
50μA档与电流档的分流电阻无关,只要表头准确,50μA档就准确。
电流档测量无反应,应查一下电阻R6(3.6k)和转换开关,如上图中红圈所示。

网友:
指针表的电阻档分流电阻精度,肯定会影响电阻档的测量准确度。譬如欧姆档中心刻度为22欧姆的MF47,在R×10的档位,内部等效电阻应为220欧姆,当你外接电阻也是220欧姆时,表头电路测量到的电压值正好是表笔短路情况下的一半,也就是指针将会指到刻度线的中央,也就是刻度22的地方。如果你的分流电阻不正确,使得内阻等效电阻为210欧姆,则外接电阻为210欧姆时,表头指针也会指示到22的地方,被你误测为220欧姆。

电阻档的分流电阻的精确度,对电流档和电压档的测量精确度均无影响。

网友:
1.78K用1.1K和680欧串联获得,15欧有标准电阻

网友:
我入手的残表中心阻值是16.5欧,上家按中心20欧的图纸全部换成括号里的阻值,,10K是161K(191K),          1K档55K(20K)、      100档是1.78K(2.43K)、   10档是148欧(222.2),      1档15欧(21.2)。

括号内的数字是上家按中心20欧的图纸换的

网友:
电阻档的分流电阻只影响测量电阻的精度,不会影响其他测量档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