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9吋电视张不开图来了

楼主(2017-11-21):
大家给看看修哪,谢谢。

网友A:
检查帧扫描部分的可变电位器(或转动一下),电解电容器,或干脆换新,立马改观!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给你找一个相关图纸及资料

CD5151引脚功能及典型工作电压值
CD5151引脚功能
1  中频入           4.75
2  高放AGC延迟调整  6
3  高放AGC输入      1.8
4  中放AGC          5.3
5  视频出           3.7
6  同步出           7
7  伴音中频入       3
8  伴音入偏置       4.7
9  伴音中频出       4.7
10 伴音鉴频入       4.7
11 音频出           3.2
12 AFT              0.5
13 AFT线圈          3.6
14 视频检波         6.7
15 视频检波         6.9
16 VCC2             9.2
17 行输出           0.7
18 行振荡           5.1
19 行AFC输出        5.2
20 VCC1             9.5
21 地               0
22 回扫脉冲入       3.3
23 同步分离出       0.7
24 场振荡           4.7
25 场锯齿波形成     0.4
26 场输出           3.5
27 过压保护         0
28 中频入           4.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帧扫描部分的可变电位器(或转动一下),电解电容器,或干脆换新,立马改观!

我是刘姥姥请进一步指示那张图那个。电解。电位器不起调整作用了,谢谢

网友B:
重点检查24、25、26脚部分元器件及参考图中的Q5、Q6、Q7周边相关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24、25、26脚部分元器件及参考图中的Q5、Q6、Q7周边相关元器件。

24,25,26。电路里,都有电解先拿他们开刀。试试

网友:
是场扫描坏了,好像电位器

网友:
场压缩了,换场功放otl输出的电容试试,板上C29,C30,和周边电容应该会好的。

网友:
修这个对于矿坛师傅来说,实在不好意思出手。。。

网友:
对电视不熟。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
5151集成块24.25脚位的两个可调先检测一下。不行换新
Q6Q7是否不良,R34是否变值或虚焊

网友:
我有2台黑白的一台彩色的,一台日本早期液晶电视,都是5.5寸的

网友:
修好后还看吗?可是黑白的,

网友:
一般就是场电位器,还有就是场校正电容,还有就是场块,

网友:
先调,调不好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