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电容并联, 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单独电容?

楼主(2017-1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从百度上搜索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电容除了容量、耐压之外,还有个频率问题。

网友:
难道是内阻?

网友:
充电频率问题吧?

网友:
实际的电容不是理想的电容,是存在串联电感的,用在频率较高的电路中,电容的电感成分就更加明显,有的大电容高频时直接就是一个电感,因此有的需高频滤波时电容上还要并联一个小容量的高频电容。多个电容并联既加大了容量又减小了电感量,因此多个电容并联经常出现在电路中。可以看看实际电容的理想元件等效电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
三楼说得有道理,电容有等效电感,多个并联把电感感抗降下来,

网友:
最主要还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用的电容并不是纯电容,电容有个参数叫ESR--等效串联电阻,好了电容并联起了总的ESR不就变小了吗。另外一个原因是PCB上的铜箔是有电阻的,因此一些滤波电容要就近放置在负载旁边以抑制电源波动,因此电路图是并了一堆电容真正布板时就分了家了。

网友:
个人以为是为了减少内阻,就是说电容瞬间放电时内阻小的放电电流就可以很大;再一个原因,对100UF电容充电所需要的时间和对一个5000UF充电的时间哪个快?意味着一个5000UF的电容充满电所要的时间比50个100UF并联的电容充电的时间要长的多。

网友:
电容并联举例1;CRT电视机行输出部位的逆程电容正规厂家多用两只以上的CBB电容,原因是可以消除单个的电容脱焊或失效造成的高压异常升高击毁CRT玻壳造成报废,几只小电容并联,就是其中一只脱焊或失效也不至于造成过大故障,举例2;液晶电视机开关电源板低压肖特基二极管输出端滤波常用两只以上的电解电容器并联接入电路,可以有效降低ESR,降低电容器自身损耗产生的发热量,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一只怀孕失效或容量下降,电路也不至于罢工,顶多容易死机或启动慢等奇特故障。。

网友:
工艺方面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