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中短波矿石机抓紧制作中,元件都安装到位了,只要连线就可以工作了。加紧中

楼主(2017-11-21):
最近在加紧制作几只矿石机出来,有空心线圈矿石机,磁棒线圈矿石机,磁环线圈矿石机,调频大环矿石机等,还要加紧加紧

网友:
精品之作

网友:
矿机精品!品种齐全,投资巨大,多产作家!

网友:
这是要打造机群编队啊

网友:
新机制成后,请介绍使用效果。谢谢!

楼主:
在盒子内贴了张电路图。

网友:
真漂亮。再现矿机精品。木盒做的也很好。

网友A:
磁棒的直径是多少?

网友:
漂亮,又出精品了。非常喜欢这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棒的直径是多少?

中波磁棒直径三厘米,长度二十三厘米。短波磁棒直径一厘米,长度二十厘米

网友A:
巨无霸磁棒,静听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巨无霸磁棒,静听效果!

这个磁棒矿石机做好了,正试收听中,效果嘛。。。。。。 谁听谁知道 五朵金花矿石机,做好了三台,还有二台没有弄好,抓紧制作中,分别是磁环矿石机和调频矿石机

网友A:
效果如何呢,不用天线是否能收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呢,不用天线是否能收到台?

关于用不用天地线能不能收到台,就象问看星星要不用望远镜一样的问题,有的星距离近,用肉眼也能看到,有的星离得远,用望远镜才能看到,有的星离得太远,用一般的望远镜也不一定看到,用不用天地线,直接跟电台的功率大小和距离远近有关系。有时候反到跟矿石机没有多大关系,电台功率大,距离近,就是用个矿石也能听得很好,所以,我最怕有人问要不要用天地线,你家附近有个强台,啥问题也没有,要是周围附近没有电台,位置又不太好,就算是拉个天地线怕也是啥也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