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机电容越小,电路电流越小,怎么会烧坏呢?

楼主(2017-1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启动电容太小,移相启动电流过小,电机转速很低或不转。线圈发热烧毁是常有的事。一定是根据启动力距选择电容,

网友:
还有另一路,没有串联电容的那一路

看看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
单相电机
风扇想改微风档,是在总回路串个电容,不是改起动电容大小

启动电容改大和改小电机都是增加电流。改大起动电容转速不会增加,改小转速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