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机电路图看不懂,求助

楼主(2017-11-21):
1、查阅相关资料红框1的电感电容构成中频陷波器,说是用来短路外来中波干扰信号,不太明白,这里的中波干扰信号只指的中波am
2、红框2中本震电路是如何工作的,c8、c11的作用。

网友:
就是10.7MHz以外的没有用信号。

网友:
是10.7mHZ 信号

网友A:
B1才是滤除除10.7MHZ以外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才是滤除除10.7MHZ以外的信号

我觉得那个电容值和电感值就是针对10.7mhz信号的,串联谐振是电流谐振,而且只对一个频点谐振(典型的陷波器),而B1是取出10.7mhz信号的,用于取出混频后的10.7mhz中频信号

楼主:
红框2电路是这个吗?

网友B:
红框1是一个陷波电路,其谐振频率取决于L与C的大小,从图中标识的数值看,应该是谐振在中波范围;R8是混频管偏置;红框2是本振电路,共发射极三点电容振荡电路,C8是振荡管由E极至C极振荡回路电容;C11是正反馈电容;振荡频率取决于L4、C13、C14,以及双连可变电容振荡连。

受了LZ的误导,AM应该是指调幅广播,MW是指中波,SW应该是指短波,老眼昏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框1是一个陷波电路,其谐振频率取决于L与C的大小,从图中标识的数值看,应该是谐振在中波范围;R8是混频 ...

20匝的空心线圈配合470p的电容谐振频率没有那么低吧,而且陷波器是针对一个谐振频率而不是一个较宽频带的。有一种带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可以很好的滤除中波的信号(因为频率差很远所以很容易滤除),除非是在发射塔跟前的话需要针对中波发射频率来设置陷波器(但是我认为陷波器不应该在高放后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匝的空心线圈配合470p的电容谐振频率没有那么低吧,而且陷波器是针对一个谐振频率而不是一个较宽频带的 ...

关于陷波器接入点这个取决于设计者如何考虑,你说的没错,通常情况下是接在信号输入电路部分,通常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陷波器接入点选择在混频前,设计者可能考虑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通过高放级经放大后串入的干扰信号;另一个是不通过高放级,干扰信号直接感应进入混频电路。

此机陷波器是固定频点的,其频点可能是AM中频频率,或FM中频频率,都属AM广播频率范围,个人猜测的,不一定对。

楼主:
找的调频机类似电路图资料上解释,感觉是不是书本写错了,还是我理解错误(应该是短路外来中频干扰信号?)

网友:
LC串联谐振电路是10.7MHz中频陷波器,没有疑问。可以由1μH电感串联220pF电容或者2.2μH电感串联100pF电容均可。本振电路是共集电极并联谐振型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西勒振荡器),振荡频率由C12右边的元件决定,C9和C11是分压电容,C8是本振电路电源退耦电容。

网友:
红框1,吸收10.7信号(陷波器)红框2就是本振

网友:
实际上L1、L2电感量很小,中波信号,AM中频信号会被滤除的,到不了后面

网友:
弄这种东西。也只能是个爱好了,在小地方FM根本上是收不到台了。AM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陷波器接入点这个取决于设计者如何考虑,你说的没错,通常情况下是接在信号输入电路部分,通常都是采 ...

中频已经说的很明白啦,此电路为调频电路,其混频后产生的中频为10.7,自然中频陷波为谁?为中波??

楼主:
重新找了本《调频收音机原理与制作》讲的很详细,前面的垃圾书害死人

网友:
C8是旁路电容,C11是正回授电容。

网友:
第一个是:10.7M的中频陷波器(中频信号在这里被旁路掉了,防止干扰)
第二个是:本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