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个集成

楼主(2017-11-22):
这个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很难买很难配!淘宝网,百度也难查

楼主:
集成上半边,下半边被树脂封住了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没程序的买了也没用

楼主:
还有人帮回答下吗?

楼主:
这是SONY EV DT1录像带一体机的电板集成块,出问题失灵了难买

楼主:
M889F202 06073033L,就是不知牌子

网友:
首先,针对问题,所谓的故障你没有说出来,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是带程序的芯片,正常来说,是不容易损坏的,测量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复位是否正常,再测量一下晶振,这三位一体正常才考虑损坏

楼主:
是索尼SONY EV DT1 6寸小电视电源板,之前烧坏了SHARP PQ09R04 SHARP PQ05R04  78M05稳压管

楼主:
把以上同一型号的管换了以后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电源是否正常都没有测量,

楼主:
此机电源已修复,可就是现在点不亮显像管

楼主:
请各位用 电脑版打开看一下我发的图片

楼主:
换了多功能控制管后测量电压是12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