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阻抗变换器

楼主(2017-11-22):
手上有很多低阻耳机,但就是没有高阻耳机。看了网上介绍可用电源变压器作阻抗变换。手上刚好有一个

电须刨的电源变压器。所以就用来DIY了一个阻抗变换器。
高阻端用了一个3.5mm的单声道插头及两个夹线的夹头(不知道名称不好意思)。低阻端同样用了两个夹线

的夹头、一个3.5mm的单声道插座、一个3.5mm的双声道插座(把耳机插入时接成串联形式)、一个2.5mm的

单声道插座。这样我手中的的低阻耳机基本上可通过这个阻抗変换器转为高阻。以后有时间可Diy矿石机

。这样就不用到处找高阻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学活用,灵活运用,只要实用,为我所用。支持DIY

谢谢大师的支持!!!
第一次DIY矿石机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只记得当时DIY的矿石,是用烟盒里的锡纸压在矿石的一头。用铜线扎紧作为矿石的一条腿。再用塑料牙刷的塑料加热封好。接好天地线及耳机再找另一根铜线作矿石的另一条腿。用酒精灯加热该铜线,刺进包着塑料的矿石内。调整铜线刺进的位置,使接收的声音最大。这样一个“检波二极管”就DIY成了。
叹,年纪大了口水有点多。对不起。

网友A:
活学活用,灵活运用,只要实用,为我所用。支持DIY

网友B:
支持DiY,支持折腾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DiY,支持折腾矿机!

谢谢支持!!!
DIY矿机。说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以前的东西由于搬了几次家,现在都不知那里去了。现在手头上硅三极管一大堆。但矿石,锗二极管一只都没有。架设天地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现在正在努力收集元件,希望能尽快完成。
再一次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的支持!!!
第一次DIY矿石机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只记得当时DIY ...

看了您的叙述很感亲切,因为这个动作当年也做过,固化以后就像一个二极管,但使用时受到一点冲击(比如开关电灯)灵敏点就会变,又得重来,使用感到不便,后来就放弃了,不过这是很值得的回忆。

网友D:
我想知道阻抗变换如何计算,怎么确定变压器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阻抗变换如何计算,怎么确定变压器的数据?

匝数比的平方等于阻抗比,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电感量,没有足够的电感量就不会有好效果。
请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5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您的叙述很感亲切,因为这个动作当年也做过,固化以后就像一个二极管,但使用时受到一点冲击(比如开 ...

是啊!少儿时的回忆,好像很远,也好像很近。很亲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阻抗变换如何计算,怎么确定变压器的数据?

这种计算网上有很多,不知你要用在那里?如果用于较大功率的,还要计算铁芯面积及线径。因矿石机的输出功很小(我这个人较懒),所以就随便拿个小型电源变压器就可满足要求。只要把电压比转为阻抗比就可以。
如果你不想到网上查lq19512003老师巳回答了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匝数比的平方等于阻抗比,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电感量,没有足够的电感量就不会有好效果。
请参见:http:/ ...

谢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计算网上有很多,不知你要用在那里?如果用于较大功率的,还要计算铁芯面积及线径。因矿石机的输出功 ...

谢谢回复,这个较复杂变量太多,不好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这个较复杂变量太多,不好算啊

如果你想自己设计阻抗变换器,那些计算你也不想做的话。我想你还是去买一个现成的吧!
真的很不好思意,帮不了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的支持!!!
第一次DIY矿石机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只记得当时DIY ...

很好的创意有空试试

网友:
3瓦以下电源变压器电感量都可以。变压器越小,电感量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创意有空试试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的主意!玩玩是可以的。
1.因为密封并不很好,触点很容易氧化。
2.由于塑料封着铜线,触点的压力也不够。
3.你也会觉得你做完的那一点永远都不是最好的一点,心里老想调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的主意!玩玩是可以的。
1.因为密封并不很好,触点很容易氧化。
2.由于塑料封着铜线 ...

谢谢老师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