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和板子上第一脚 求教

楼主(2017-11-22):
有的芯片没有第一脚标识, 这样可以从文字的正向读法的左下角来判定第一脚, 但有的板子上也没有第一脚的标识, 有的时候把芯片吹下来之后忘了板子上哪是第一脚了怎么办,(芯片上没有标识的 还有别的判定方法吗, 板子上没有标识的怎么办, 求教了) 如图
这是板子上有标识的
这是芯片上没有标识的  而且板子上也没有标识的。

网友:
上面有字,问度娘,一般能知道

楼主:
谢谢  , 是电路板上的标识吗 ,  还不会看。。。。。

网友A:
板子上应该有个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应该有个缺口。

谢谢 我有个tl494的 在一块小板上, 找了半天没找到 板子上的印记,回头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路板上找到正电源脚和地脚,再上度娘找到芯片图,看看不就得了。

谢谢。  我都是先知道芯片的功能图, 比如几脚是vcc 几脚是地, 这样再往回查,这回芯片脚是都会判断了, 就是怕有时候拆完    板子上标记不明显的再安错了

网友C:
现在摄像头无处不在,充分利用事半功倍。

网友D:
芯片都是左下是第一脚,板子就不容易区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摄像头无处不在,充分利用事半功倍。

嗯 谢谢 , 主要是大晚上的不太好意思麻烦矿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都是左下是第一脚,板子就不容易区分了

就是板子上 找的费劲点 , 有的板子有标记 比如一个圆圈 或者三角号什么的 ,有的就没有了

网友:
应该有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