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800收音机磁棒断裂,线圈破坏了。求资料。

楼主(2017-11-22):
根德800收音机磁棒、线圈参数,有人知道吗!多谢了。

网友:
磁棒可以用70x系列硅胶粘上,固定得好强度可以很高,但时间比较长。
线圈可以重绕,一圈一圈地拆,就知道圈数了。
DIY,这都是最基本的操作了。

网友:
起码  有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