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电热水壶的温控

楼主(2017-11-22):
11.11买了个304的电热水壶,5升大容量,2000W。烧水很快的。不过喝的是自来水,每次烧水都要沸腾3分钟的,这样里面的氯气味道就没了。新买的热水壶都带温控,水烧开就断电了。怎么改造才能续烧三分钟呢?

     底座好像带了两个温控,按说明书看,75度以下才能恢复导通。

网友:
换95温控试试看

楼主:
95度?那不是烧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95度?那不是烧不开?

可以烧开啊,我记得我家的电茶壶就是95的,水烧开要翻滚一会才断电,你换试试?

网友:
改装不安全,万一烧干危险

网友:
换稍高一点的温控,没事的,大不了测试时水滚6分钟还不跳就人工断电,

我的也是滚一会儿后断电,不过发热丝和温控是集成在壶里,测量不到…

网友A:
从图上看,你的这个电热壶没有测温热敏电阻,只能从高温的温控器入手。如果不换高温温控器的话就在高温温控器下面垫一点不太导热的薄片材料试试,比如电光纸或者三层普通的纸张,最好是云母片,延缓一下温控器感受到高温的时间,不能太厚了,否则可能不断电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你的这个电热壶没有测温热敏电阻,只能从高温的温控器入手。如果不换高温温控器的话就在高温温控 ...

   这个好,方便又安全。平常烧水人都在边上,不怕烧干,再说发热盘那不还有个防干烧的温控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方便又安全。平常烧水人都在边上,不怕烧干,再说发热盘那不还有个防干烧的温控嘛。

垫东西只是延缓温控器的感知时间,当温控器感受到95度时同样会断开的。普通纸的燃点是130-250度,也不会出现明火,应该是安全的。水温达到100度用95度的温控器就是因为感知温度和水实际温度有时差。

网友:
我买的这种电水壶温控总是不准,不是断电早就是沸腾很久也不断电,买了好几种温度的温控器都不满意,一气之下买了电饭锅双金属片的那种,直接固定在壶底上,温度微调机米螺丝相对应的壶底塑料盖子上打了一个孔,方便调整断电温度。(壶底好像有一个105度的还是110度的温控器是防干烧的,这个必须保留)

楼主:
其实买这个水壶就看中304不锈钢,水不接触发热管,干净。至于温控,实在是不要的。

网友:
没事折腾~~~~~

网友:
其实,水壶烧开了之后,因为电热丝和水的热应力会使得水沸腾两分钟左右,无需改变的

网友:
改动后 就是危险!

网友:
把温控器和锅底之间垫上云母,然后自己试温度调节云母的厚薄,一直都这样修理

网友B:
烧水壶开关不是在手把的最上面吗?热汽冲跳开无法自动再烧的,底下不是只防干烧的吗?如果只是这种温控就起保温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水壶开关不是在手把的最上面吗?热汽冲跳开无法自动再烧的,底下不是只防干烧的吗?如果只是这种温控就起 ...

你说的这种是容量小的快水壶,楼主说的是5升大容量的烧水壶

楼主:
  最后还是直接短接温控两端了事。

网友:
买好一点的

网友:
我以前用的一个开水煲水快干了还没跳

网友:
买个净水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改了不安全,上回我家不跳了,把我冰箱烧了个洞

网友:
改装要注意安全,别觉得一直有人在旁边就不在意跳不跳。

网友:
不怕麻烦加控刺延时电路,继电器控制断电。

网友C:
煮沸时间长了不好的,为什么不装个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再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煮沸时间长了不好的,为什么不装个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再烧呢?

   多煮3分钟,还可以让硬水变软点,有更多碳酸钙结晶。净水器,除了RO反渗透膜的,其它的可能更有害。尤其是除硬水,实际加了钠盐,容易高血压。

网友:
买个RO反渗透净水器才是正事。现在的水都是元素周期表。

网友(2017-12-29):
我烦的是,水开了它就不跳一直烧,是格来德牌,2000W4.5升的电热水壶,温控器是进口的,又配不到,气得我在白色温控器与壶之间加个隔热片,但很难做到水开就及时断电,只是好了一点

网友:
这种电视有和最好有人看管着烧水。不要把水烧干了,以免引起火灾。

网友:
把水开断电的温控短接,买一个冰箱之音调到最小关机时间是不是也行呢,

网友(2018-02-12):
改变温控器和受热面积的间隙,但是会有危险,真不建议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你的这个电热壶没有测温热敏电阻,只能从高温的温控器入手。如果不换高温温控器的话就在高温温控 ...

这个办法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