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电脑没声音求解

楼主(2017-11-22):
昨天我的老家伙突然没了声音,放音系统是好的,电脑右下角的小喇叭没了,控制面板显示没有音频设备,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没发现黄色叹号,在计算机管理的服务和应用声音是开着的,用驱动精灵查了下显示一切正常,自己重新做了遍系统故障如初,换上以前一块创新5.1声卡,用爱诺金0060驱动电脑显示正常,但是怎么调节就是没声音,真是头大,求解谢谢

楼主:
进入BIOS没看到声音那块,纽扣电池也放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入BIOS没看到声音那块,纽扣电池也放电了。

首先确定声卡是板载的,还是另外添加的。

楼主:
主板自带的集成声卡

网友:
如果有板载声卡,先在主板设置里将其关闭,再安装与声卡相匹配的驱动,最后检查音频口有没有插错。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
板载声卡BIOS里看不到,音频插孔这个问题是不能弄错的,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载声卡BIOS里看不到,音频插孔这个问题是不能弄错的,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板载声卡在设置里肯定会找到的,建议使用外接声卡,如果是WIN7系统,声卡的设置相对比较复杂。

楼主:
最 终确定板载声卡坏掉,后安装的创新声卡也有问题,维修电脑的哥们送我一块旧的声卡,回家安装,装驱动声音终于来了。通过这次修理,自己看了很多关于修理电脑的知识包括书籍,掌握了不少知识,这算是一种历练吧。

网友:
板载和后插的声卡都有问题?,这也算杯具了,还好找到原因了。

网友:
如果只是图个出声,上usb声卡,很便宜,老声卡上win7本来问题多多

网友:
声卡坏,可以测主板声卡芯片边上78l05和贴片电感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坏声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一擦,或许是接触不良。

网友:
声卡芯片出问题了?排除法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除了简单的设置问题外,一般不是没装好驱动就是声卡芯片损坏,还真有一定的技术才能解决

网友:
最好是能从新装一下系统

楼主:
声卡坏了做系统也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