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50型电子管扩音机 问题

楼主(2017-11-22):
坛里各位前辈,我弄到三台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一台十八厂的飞跃,一台包头厂产的钢城,还有一台是广西百色产的火炬B50-2。感觉飞跃机低音明显缺乏,钢城高音没有飞跃机清澈,火炬机子声音综合了两机的优点,感觉很满意。这三台机器的主高压接近700V,负压前两台是由可变电位器调节的,测试为负33V左右;后一台机由底部滑动变阻器调节,测试时为负40V左右,看到几种电影机扩音机电路上标注的为负30至负32V。请教两个问题。
1、这种机器标准的负压应该为多少。
2、如何把飞跃机的低音弄得丰富一点。

网友A:
有线广播扩大机多半是乙类推挽,电影扩大机多半是甲乙1类推挽。工作状态不同,不可比较。

楼主(2017-12-27):
引用 网友A:
有线广播扩大机多半是乙类推挽,电影扩大机多半是甲乙1类推挽。工作状态不同,不可比较。

前两天坛友把飞跃R50-1扩音机资料发来了,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是AB1类推挽,不过这机器是为保证较大输出功率是超压运用罢了。音质个人觉得还真不是错的,那些些金耳朵就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实际试听,上无27厂的输出牛比X宝上的一些牛好多了

也觉得这R50电子管机机音质不错。坛上不少人说是垃圾,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认真对比听过,或者主观感觉和我们不一样。找到原说明书,是工作在甲乙1类推挽的,但不少人都说是乙类。频响是80-8000HZ +-3DB,并不是说比此频高低的就不能放大了。还是应该实践出真知。本来听音就是一种主观感受。

网友(2017-11-22):
这种扩音机低频只能做到80Hz,除非换输出变压器。

网友:
换牛,换电路

估计最后剩下不多了

网友:
作收藏吧,换什么不值,不如新装有保证

网友:
如此改造费力不讨好。

网友:
这种R50电子管扩音机低频设计125Hz,输出变压器改变不了 低频下限。

网友:
以前有两台全出了,声音没法说,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
R50的设计初衷和线路及输出变压器就决定了,它低音好不了。 这类扩音机频响在80~8000左右。

楼主(2017-12-27):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折腾并快乐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他来个脱胎换骨,

对,没事时就拿出来整一下

网友B:
我去掉了R50的输入变压器,改为电子倒相,低音好很多,重新跑了一遍灯丝供电线路,交流声已几不可闻。

网友B:
经实际试听,上无27厂的输出牛比X宝上的一些牛好多了

网友D:
据说50比150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掉了R50的输入变压器,改为电子倒相,低音好很多,重新跑了一遍灯丝供电线路,交流声已几不可闻。

我的什么也不改动,开机后在音箱20厘米外只有轻微电流声,30厘米外基本听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50比150效果好

说明书上两者标的频响 指标是相同的,没有R150,也没有听过,再说R150输出的最小一档阻抗是100欧,是为户外高音喇叭设计的,没有可以相配的音箱,用音箱听阻抗差太多,可能会烧坏输出牛,更不用说放出它应有的音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实际试听,上无27厂的输出牛比X宝上的一些牛好多了

还有这些老机的做工质量真不是X宝上的可比啊,有亲身体会。

网友:
我现在是甩开了R50的前级,CD直入。

网友:
十八厂的r50,cd直入接老南京10寸听一下,再说是垃圾?

网友:
大众机型,一个线路品牌太多了,不值得发烧。。。

网友B:
实际上最经典的线路,也往往就是最好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最经典的线路,也往往就是最好听的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前些时间一直在单位用两台R50胆机听音乐,元旦三天放假回家里再听以前的老先科晶体管功放,听了不到半小时再也不想听了。

网友E(2018-09-06):
不懂r50的别乱说了,就因为人家是广播扩音机?这机稍微改下输入端,能达频响18-28k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r50的别乱说了,就因为人家是广播扩音机?这机稍微改下输入端,能达频响18-28k

兄弟,其实我真觉得在状态的R50实际听感还是不错的。我拿它和我买的商品单端机比,我觉得还是r50耐听。但你 说的稍改输入端就能达到18-28K我还真有点好奇,具体怎么改呢?请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其实我真觉得在状态的R50实际听感还是不错的。我拿它和我买的商品单端机比,我觉得还是r50耐听。但 ...

我专门买了书研究这机研究了一个多月,很简单的,跳过前级就行,那个年代的机器就是讲究实在,不像现在的机器,变压器外壳灌沙子。

网友(2018-12-20):
引用 网友E:
我专门买了书研究这机研究了一个多月,很简单的,跳过前级就行,那个年代的机器就是讲究实在,不像现在的 ...

经典的老机子,值得留一台。

网友F:
如果有老师实际测一下r50输出牛的频率响应曲线,一切问题就明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老师实际测一下r50输出牛的频率响应曲线,一切问题就明了了。

恳请海版主可否抽时间来测试一下?相信有初哥们都有兴趣。

网友:
R50型电子管扩音机的音质还是有提高空间的。

网友:
也支持能实地测试一下,手上留了两只打算做422推挽。。。

网友G:
将输出管改为三极接法,以降低管子内阻。将16欧姆输出作为8欧或者4欧接喇叭。这样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有加大降低,在同等电感下,输出频率最低端将会有较大提升。

网友H:
我有二台R50,一台是电视九厂,一台是十八厂的,输出牛一个是二十七厂,另一台是三十三厂,表面做工看不出明显差异,但测量电阻三十三厂牛阻值要大,说明二十七厂牛质量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二台R50,一台是电视九厂,一台是十八厂的,输出牛一个是二十七厂,另一台是三十三厂,表面做工看不出 ...

如果是差一点点很正常,差得多了就奇怪 了。但是应该听不出来有多大差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将输出管改为三极接法,以降低管子内阻。将16欧姆输出作为8欧或者4欧接喇叭。这样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有加 ...

不懂如何改为三极管接法,可以具体指点么?

网友G:
采用威廉逊电路。可见本站资料部分。威廉逊电路的结构,即第一级采用双三极管,用一只三极管放大直偶另一只三极管作屏阴分割倒相,第二级采用双三管放大作为功放管的激励管。第三级为功放管推挽。功放管采用帘栅极与屏极相接的方式,构成三极管电路。适用的管子包括:6L6\807\EL34等。采用该电路可大幅度提高功放的频响,降低失真。

最简单的方法:保留输入变压器,将输出管帘栅极断开原供电电路,帘栅极接200欧姆,200欧姆电阻另一端接功放管屏极。调整栅负压,使屏流与屏压乘积不超出功放管屏极损耗即可。

改制需要注意高压。如果输出管是807,则屏压不要超过560V。如果输出管是6L6(6P3)则屏压不应超过360V。

整流滤波电路,应当是整流管输出接扼流圈,扼流圈输出端接滤波电容。调整滤波电阻,控制屏压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用威廉逊电路。可见本站资料部分。威廉逊电路的结构,即第一级采用双三极管,用一只三极管放大直偶另一只 ...

学习 了,谢谢,有空改改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 了,谢谢,有空改改看。

50瓦扩音机改成6V6GT推挽能好很多。功率家里也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