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平衡混平电路的一些构想

楼主(2017-11-22):
最近一段时间再学习收音机平衡混平电路,高级收音机里常用的双平衡混平或单平衡混平电路,另加独立本振的电路形式效果可能是要好不少,当是业余情况下这样搞的话,感觉电路过于复杂不说还很是费管。累!还不如直接用NE602之类的IC来做简单些。因些自已有一个想法,能否在普通传统单管混频的基础上简单扩展一下,做成单平衡混平电路,不采用独立本振。只是一个构想,大家看看行不行。下面自已画了一个简图,大家看一下可行性。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2023-11-03):
思路不错,有参考价值,但是否正常或性能如何要分析。

网友:
挺好
早期的接收机及电台使用场效应管双平衡混频器的较多

网友:
场效应管平衡混频器的难点在于,普通的场效应管一致性较差,配对难度大。

网友:
挺好的电路,点赞一个!

网友:
都用了雙柵管了,還用單平衡?這個就是刪減就繁了,電路已經開始複雜,不如再加一組對管形成雙平衡,這樣可以抑制的產物就更多一些,何樂而不爲。

网友(2024-02-02):
感谢分享好思路

楼主(2025-02-26):
我的思路想解决的问题是:大家都知道传统单管混频的超外差收音机,因本振信号不能像平衡混频一样抵消掉,会泄露到后级,无台的位置不能像直放机一样做到无沙沙声。这个沙沙声(除宇宙背景噪声和外在干扰源外)就是本振信号泄露至后级引起的。因此,我的想法是通过简单电路就能实现单平衡混频,将本振信号通过“共模”混频,将本振信号隔离在混频级,不向后级传递,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沙沙声,同时,因采用了高频场管,放大后的信噪比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后级选频后进一步放大提高增益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网友:
已经过去6——7年了,楼主的线路试验过吗?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1楼的图片还是变跨导乘法混频,弄成差分反而使奇次非线性加倍
FET比BJT在混频电路巨大优势是FET的导通与关闭和漏源间有无电流没关系,
所以FET可以不加电压、电流偏置依旧可以控制信号的通断。
做成开关混频电路能获得更大的线性度。不过坛里全是多联调谐高Q中周的大师
谐振窄带前端并不需要高I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