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是正负12伏供电。求助:用NE5532制作的平衡转非平衡

楼主(2017-11-22):
NE5532制作的平衡转单端,电路如下图:驳接到电路中声音很小,请帮助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电源是正负12V供电。输入接600欧平衡输出的机器。输出到家用Av功放。

网友A:
如果输入是平衡这个电路有效,输入是非平衡正负相减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是平衡这个电路有效,输入是非平衡正负相减肯定不行

如何才能使非平衡正负叠加

网友:
电路不怎么改,输入负极-接地。十输入接信号,另外接地就行。

网友:
加一个开关

楼主:
明天试一试。多谢各位。

网友B:
信号源输出是不是平衡形式,信号源与放大器共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输出是不是平衡形式,信号源与放大器共地了吗?

信号源于放大器已经公地。信号源是PVW-Sony2800P编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