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2.4G单反遥控系统

楼主(2017-11-22):
1-先上手写字条参赛:

2-原型验证平台
BK2535是一款国产的SOC(2.4G收发器+51单片机内核+USB接口+SPI+串口+I2C),大量用于无线键盘/鼠标/手写板/读卡器/无线Dongle等消费产品,功能强大,价格低廉。
翻出一些使用了BK2535的旧产品样板,作为原型验证平台。这款产品是客户定制的,所以把相关信息擦掉。
这套遥控系统分为3部分:
A-遥控器发射器——用户手持,带有2个按键,分别是“半按对焦”“全按拍摄”,功能跟单反相机上的快门按钮一致。按键后,自动通过2.4G发送控制命令给快门线或闪光灯接收器。
B-快门线收发器——接在单反相机上。当它收到遥控器发送的“对焦”或“拍摄”命令时,就会驱动单反相机的快门线接口,实现相应功能;它同时接到单反相机顶部的热靴口,当相机内部发出“闪光触发”信号时,它就通过2.4G向所有闪光灯接收器发送“闪光”命令。
C-闪光灯接收器——接在各种离机闪光灯上(支持任何厂家的闪光灯)。当它收到“闪光”命令时,就对闪光灯进行引闪

拿这个产品的源程序稍微改改,就实现了设计目标。为了简化代码编写和烧录,我在一个程序里同时实现了遥控器发射器、快门线收发器、闪光灯接收器这三种功能,通过IO口的高低电平切换不同功能。

下面挂上逻辑分析仪,实测一下本系统性能:

3-“拍摄命令”无线数据包与驱动时序:
图中可看出,用户在遥控器上按下“全按拍摄”键时,遥控器将不停发送“拍摄”命令,直到松开按键。

4-全系统时序:遥控器按下拍摄键+快门驱动相机+相机热靴触发+3路闪光灯触发
图中可看出:
用户在遥控器上按下“全按拍摄”键时,经过最大3ms的延迟,快门线收发器就会驱动单反相机拍摄——普通单反相机按下快门时往往需要50ms以上的延迟才会真正拍摄,所以3ms的延迟可接受;
单反相机热靴触发闪光时,快门线需要1.2ms才能把命令广播到所有闪光灯接收器并最终触发闪光——普通单反使用闪光灯时,往往使用1/80s的同步速度,相当于12.5ms。所以1.2ms的延迟可接受。

5-验证平台小板原理图
这个原理图没什么特别的,典型应用电路,好在当时把不用的IO都引出到测试点上,本次的DIY才能实现。否则是无法从QFN封装上引线出来的

6-下一步是打算做一批小板,接到相机上测试。但是成本较高:PCB打样10片需要50元,钢网50元,物料30元每套,贴片加工费1000元每次……
或者可以飞线加上开关管驱动快门线接口和闪光灯,供自己独家使用。

未完待续

网友A:
请问:发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发完了吗?

还没有,后面的实际验证测试还要十多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后面的实际验证测试还要十多天。

好的!多谢!

网友B:
有的相机闪光灯有预闪,同步时要避开吧。

网友:
小东西不简单,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相机闪光灯有预闪,同步时要避开吧。

预闪有两种情况:
1-TTL/ADI测光,这种情况下,必须是相机通过热靴通信接口检测到它自家或者兼容的闪光灯,并且机身设置了这种测光模式,闪光灯才会预闪。
2-相机开启了“人像防红眼”模式,拍摄前先预闪一下,让人的瞳孔收缩,再正式闪光拍摄,这样拍出来的人眼就不会红了。

这套系统定位是多灯引闪,需要拍摄者自定义布光和拍摄参数,所以不会有预闪的困扰。

网友B:
明白了,为什么不用光控来同步呢?这个有现成的产品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为什么不用光控来同步呢?这个有现成的产品很便宜。

光控有致命缺陷,要开内闪,靠内闪的发光去触发其它灯位(也有红光LED触发,但不通用)。对拍人像来说,内闪给出的正面硬光是难忍受的,而常用的背面轮廓光灯位则不容易引闪……所以以前都是首选同步线,一次直接触发所有灯位;后来则首选无线电(2.4G)触发,好处是省掉了到处拉同步线。

我这个本来是只想实现无线遥控拍摄(配合三脚架实现自拍合照、拍静物减小振动),后来加上无线触发闪光灯。后面再考虑特色抓拍,例如预先对焦到路上某个位置,然后两边藏个红外对射开关,用来无线触发相机拍摄,获得更放松更自然的拍摄效果(否则普通人面对前方摄影师扛个大大的单反,神态多少会有不自然的变形)

楼主:
市面上无线遥控的早有很多成品,如国产的永诺、神牛、百胜等,价格也很便宜,几百块就能买一套。相比自己做的就是少了一点乐趣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你这个系统能通用吗?还是只能适用于你自己的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你这个系统能通用吗?还是只能适用于你自己的相机?

从我了解的C、N、S、P等系统看,基本的对焦、拍摄、引闪功能都是兼容的,只是机械接口不一样。

网友:
很好,等待您的作品。

楼主:
抽空验证了一下闪光灯引闪。
闪光灯分两种:
1-老式高压热靴接口闪光灯。这种是机械胶片相机时代的产物,热靴触点电压高达200-300V,使用一个跟快门联动的机械开关来触发。虽然热靴口兼容,但是不能用到现在的数码相机上(会导致相机烧坏),现在基本淘汰了。
2-新式TTL电平热靴接口闪光灯。现在新出的闪光灯都是这种了。

找了个老式高压热靴接口闪光灯,银燕BY-24,去年在论坛18块钱淘的。拆开发现空间不大,之前的圆板子放不下,只好重新找了一下箱底,找到了一个同样是BK2533的空板,把芯片焊上去,再搭焊了一个光耦可控硅用于低压转高压触发。
验证了一下,可用,但是这种老灯内部没有为数字电路供电的稳压电路,为了能共用闪光灯电池,加了个LDO。
实测发现问题:电池内阻较大,每次引闪后,闪光灯全力重新充电,在此期间电池电压会被拉低,导致单片机被复位……想用电容给单片机后备供电,算了一下,17mA电流撑十几秒钟,需要法拉电容才行,暂时不搞了,反正以后用也是用低压灯。

低压转高压触发电路:

新的验证平台(加了一个小BK2533模块和一个银燕BY-24闪光灯):

还有个永诺的低压灯YN560,有空再验证一下……待续

网友C:
这个东西我想了至少一年,但是功能上比你这个强,正因为目标定高了所以没动过。说一下吧,其实淘宝有那种两段快门按键,不需要分开的,也不贵,你已经把对焦和拍照都弄出来了,其实可以弄延时摄影的,功能上就不难了,我原来想的还要用屏幕啥的,太复杂所以搁浅了,现在也忙什么都玩,就没那么多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我想了至少一年,但是功能上比你这个强,正因为目标定高了所以没动过。说一下吧,其实淘宝有那种两 ...

延时摄影简单,要搞也不会用这套系统去搞,因为太累赘……
用一条机械快门线改一下就可以了,内部藏一块小板:纽扣电池+低功耗单片机+两路MOS,工作三四年没问题。
这些小玩意是给自己用的,不是正式产品,所以没必要考虑太多的。

网友(2017-12-25):
等待您的作品。

网友:
好想做就是没有时间。

网友:
这东西要做小巧些,不忍出门携带和使用不方便,期待成品

网友:
发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