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磁炉改造,需要大师

楼主(2017-11-22):
现在电磁炉功能挺多,操作起来老年人有点不习惯,不知如何改造一下可以让电磁炉按一下开机键就最大火力自动加热,再按一下开机键又能自动关机,一个键或者最多2个键来实现这个最基本的功能?
各位大师肯定有主意,感谢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老款电磁炉就是按一下开机键就最大火力自动加热,再按一下开机键又能自动关机了

网友(2018-01-02):
不要去改,老人连这个都不会弄就不要让他用这个,太危险了

网友(2017-11-27):
我用过的电磁炉,都是按一下开机键,灯亮;再选一下爆炒、火锅、煮粥、煲汤……即可
如果连这两下都整不明白,建议绝对要杜绝Ta碰这些电器

网友:
有些电磁炉有记忆功能的(比如苏XX)。开机就是上次状态(可设为最大功率),估计勉强解决问题

网友A:
要改造也不是不可,只是涉及到控制线路的改动,要看具体的线路图才好构思改造。

网友:
需要重新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造也不是不可,只是涉及到控制线路的改动,要看具体的线路图才好构思改造。

单独设计个电路板,,其输出端和开机键,火力键相连,其输入端的开关按下一次,那么输出端的开机键,火力键就能被同时执行一次,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有创意啊。支持一下

网友:
以不变应万变,方便是方便,但可能不适用。

楼主:
高手快出来了

网友B:
去掉单片机,安个物理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单片机,安个物理开关。

这样就没保护功能了,怕成炸鸡专业户了。

网友:
建议买一个新的还好,毕竟电磁炉这种东西改装的话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是老年人使用的更加需要注意安全。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电磁炉操作不难,教一下能学会吧。

网友:
直接在按键上标上序号,比如1,2,3.....

网友:
改装成本太高了

网友(2018-01-01):
重写程序就能行吧,关键要有源码

网友:
可以简单些,电磁炉开机直接按最大功率键,就是烧水的功能键,然后按开关键就可以关机。将其它按键连接线断开,在面板上做好二个按键记号标识。就完成改造。不必其它改动!

网友:
老款的符合你的要求,我的美的的已经十几年了,开机默认就是烧水1600W工作状态(最大2100w),一般用根本不需要按其他键,还非常牢固,这么多年我只修过两个小毛病

网友:
一般地说,不要连续使用最大功率档,尤其现在各地电压都高于220V。

网友:
楼主思路有创意有爱心。电磁炉、豆浆机都是烧好的程序,烧写程序非一般爱好者能改的吧,还是教会老人怎么用比较稳妥也不难。

网友:
这功能早就有,我93年买的电磁炉4个键,开机最大功率,加减温键,定时键【每次定5分钟】。
现在做饭主要靠它。只修过一次。

网友:
现在卖的商用火锅专业电磁炉,就三按键

网友(2024-01-18):
我家老人老是整不明白固定电话未接回拨方法,其实就是按三个键就可以了,只是记不清要按哪个键及顺序,我在第一个按键上贴一条红色不干胶线条,第二个贴两条,第三个贴三条,叫他们照着按就是了

网友(2024-02-18):
不懂,绑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设计个电路板,,其输出端和开机键,火力键相连,其输入端的开关按下一次,那么输出端的开机键,火力 ...

这老帖子不知道谁顶上来了,很有意思

现在很多家电(操控)设计得很复杂,但其实根本用不到(那些复杂的操控),以电磁炉为荔枝,其实它最合理的设计就是一个旋钮就行,你要调节的只有火力大小,那些什么烧水炒菜炖汤...都是无意义的设计。

有趣的是,恰恰是专门贴近年轻人的小米率先推出这个简洁设计的电磁炉 小米电磁炉其实也有非常复杂的操控,需要连接小米网关、小米手机,用小米 App 才能操作,但你也可以什么都不,直接一个旋钮操作

燃鹅这个年轻人的品牌其实还是不够简洁,为啥呢,因为它的开关是要按下这个旋钮的,旋钮的旋转只能调火力大小,虽然现代电子旋钮使得这个设计变得可行,但还是太过于不够直观,其实还有更直观的:这个旋钮转到最左边就是关,往右第一格最小火力,然后继续往右依次加大火力到最大

毫无疑问这才是最适合老年人用的(燃鹅我是买给老婆用),没有任何多余设计的电磁炉: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有(那些多余的设计)